USB充电输出外延母座果果不能充电的困惑,高手支招

楼主(2020-08-11):
一个带滤波器的电源插排上的USB电源输出,插安卓手机可以充电。但是接果机就不能正常进行充电。问题会是哪里呢?

楼主:
外接线材是用电脑电源上的红黑色线,电流过5A没问题,排除线径不足。外接5v3500mA电源,现象依旧。

网友:
检查一下:
充电线:有没有断线。充电线是不是原装的。
果机的充电插口有没有松动。
充电器的输出电压,果机对电压要求输高。

网友:
还需要连接D+,D-两根数据线。手机有充电器类型判断的。安卓大多数在这两条线未接按500mA充电,苹果是不充。

网友:
百度查
自己用公母U口做个诱骗器

没有协议只能提供460mA,
帮同学刷过果6插在电脑和安卓头上也只有460mA
没协议?果机也该时460吧。
插入普通电脑上U口试试?

楼主:
车载USB电源,改接12v电源适配器可以给果机正常充电。安卓电源适配器也可以给果机正常充电。早几天坛友出四口USB电源适配器也可以给果机正常充电。就是拆下适配器上USB口,用两条线外延长线接双层USB 90°接口时,外接的这个不能给果机进行充电。

楼主:
上面有坛友提到协议的事情,立马惊醒梦中人。仔细观察可以进行充电USB电源适配器上USB接口上电路连接方式,发现USB接口数据端子是连接在一起的。观察外延线上USB小板上数据端子是相互独立的。问题就是它?马上用烙铁将外延线上小板上USB电路焊接成数据端相接的方式后,外延线就可以正常给果机进行充电了!在此感谢各位热心帮助过的坛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