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电源,用来研究电子管蓝光现象。差强人意。以后再说。

楼主(2020-08-11):
谁说超压才会产生蓝光?正常工作的品牌收音机,有些6P1就有蓝光,有些就没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谁说超压才会产生蓝光?正常工作的品牌收音机,有些6P1就有蓝光,有些就没有。

6P1的蓝光是在内部的,我说的是管壁上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6P1的蓝光是在内部的,我说的是管壁上的。

6P1那几个椭圆窗口对正的玻壳上的蓝光。

楼主:
引用 楼主:
6P1那几个椭圆窗口对正的玻壳上的蓝光。

那我以后弄到了也试试看。手头一个红波的收音机,里面的6P1没有。

网友A:
这不用研究吧,逸散的电子轰击到玻璃上,就会激发蓝光
6P1椭圆窗口正对玻璃壳有时候出蓝光也是这个原因
至于为啥屏压越高越容易出现,屏压越高,电子获得的加速度越高,到达屏极时能量越强,从屏极逸散的可能性就大,电子轰击到屏极也会从屏极撞出电子,也算逸散电子,轰击速度越快,撞出的电子也越多

网友:
我那台FU7单端也有,开始还以为是啥问题,问了我老爹他说没事,只要不屏红别管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以后弄到了也试试看。手头一个红波的收音机,里面的6P1没有。

收音机不要了吗

网友:
在6P3玻壳顶上看到过蓝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用研究吧,逸散的电子轰击到玻璃上,就会激发蓝光
6P1椭圆窗口正对玻璃壳有时候出蓝光也是这个原因
...

有未解之谜:

1,玻壳需要什么特征才会有蓝光?因为同型号管,有的厂家没有,有的有。听说有厂家更改玻壳清洗工艺后,有没有蓝光发生了改变。
2,是什么在发光?怎么控制工艺使得多发/少发/特定发?

网友:
大致同意MF35坛友的意见。另外记得以前测量系统真空度的时候用一个专用的电子枪轰击玻璃表面也会看到蓝光,大概原理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未解之谜:

1,玻壳需要什么特征才会有蓝光?因为同型号管,有的厂家没有,有的有。听说有厂家更改 ...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发蓝光是因为点子打到玻璃上,导致玻璃产生二次放电产生蓝光,这种二次放电有可能带来杂音等问题,甚至影响特性,但实际上不是特别严重
6V6这个管子就很容易有这种现象,据说6V6大多玻璃内部喷碳就是为了吸收这种点子
至于有的有,有的没有,可能就是你说的玻璃工艺有差别,可能是玻璃里掺杂了某种材料,貌似我听过电子管玻璃不是普通的玻璃,我见过的也是个别管子有,有蓝光的,屏压加的越高越明显

反正不是什么大事儿,也没人专门研究过,我反而觉得,有蓝光的,看着漂亮 ,基本不会影响电子管使用的,也不影响寿命,反正有蓝光的我也没听出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发蓝光是因为点子打到玻璃上,导致玻璃产生二次放电产生蓝光,这种二次放电有可能带 ...

蓝光问题也有商机呢。现在的新品WE300B,顶端有一圈蓝光。各路复刻的,有的有蓝光有的没有,就算有的,也没有这样的。所以你宣传说你复刻得多真实,人家不买账啊,连蓝光都不一样。你要是有本事弄出一样的蓝光,你说厂商出钱买这个技术,他愿意不愿意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看别人的解释,也许对你有帮助。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11288-1-1.html ;
http://www.hao ...

谢谢,全都看过了。。。英文的中文的,网上找得到的,全看过了。做研究就要有做研究的样子嘛。

网友B:
唉。又到了老话题了、、、、建议你研究的时候,去看看曙光官方给出的回复,记得本版的海河老师有咨询过曙光官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又到了老话题了、、、、建议你研究的时候,去看看曙光官方给出的回复,记得本版的海河老师有咨询过曙光 ...

曙光是搞工程的,这是一个科学问题。曙光知道它对性能的影响,却不一定知道它的成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曙光是搞工程的,这是一个科学问题。曙光知道它对性能的影响,却不一定知道它的成因。

建议你仔细去阅读前面坛友给出链接的帖子,仔细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仔细去阅读前面坛友给出链接的帖子,仔细研究。。。

这一步是少不了的。已经扫过一遍了。以后还会扫几遍。

网友C:
看看我6P1的蓝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6P1的蓝光

你这个屏阴电压多少?我要研究的正是这种蓝光。蓝光很清晰,拍摄得也很好,赞。

我还有一个发现,我看到的蓝光,拍摄出来以后在屏幕上看到的蓝色,比肉眼看到的更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6P1的蓝光

这图片是用什么拍的,这么清晰,摄影高手。

楼主:
下单了新的变压器。285V,15ma,真是专门为我定做的,预计整流滤波后399伏。不买这个我觉得对不起贴心的老天啊。到货了再改装。

网友:
肉眼看着没这么明显,淡淡的蓝光,相机拍下来就不一样了,屏压250V左右

楼主:
250V蓝光这么明显。正计划把6V6上到370伏。

网友D:
    蓝光不一定在加高压就可以得到,真空度好的电子管超压也不会出现蓝光,只能是极间跳火,严重会使其报废。
收音机、扩音机内的电子管,在工作时有时会出现辉光。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电子管漏气,管内真空度降低了,气体增多了。当电子管工作时,从阴极发射的电子受屏极电场吸引而高速奔向屏极,在这个过程中,与气体分子相撞,使气体分子电离,产生放电,出现粉红色辉光。如果漏气严重,会出现紫红色辉光。
    电子管内电极、管壁等在高温过载情况下,有时会放出气体,因而产生电离,出现青白色辉光,如果放气严重,会出现蓝色或蓝绿色辉光。
    有些交流收音机或扩音机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器严重漏电或负载短路,使工作电流或电压超过整流管能承受的一定数值时,整流管阴极的氧化物涂层会发生严重的溅散,发出跳动的蓝红光,这是不正常现象。
    有些电子管,如大电流功率放大管,阳极内表面或管壁受电子轰击,可能出现蓝光,并随信号的强弱而闪动,一般这种现象不影响正常工作。(扩音机的807与铁屏805在昏暗环境下有这种情况,石墨屏的没见到有蓝光)。
    漏气的电子管很快就会损坏,不能使用。在放气和其它情况下出现辉光,一般不会影响正常工作,这种电子管仍可使用。
    有些管子本身就是利用管内气体电离而工作的,这种管子叫离子管,如汞气整流管EG1-1.25/10等等。离子管正常工作时会发出辉光,如汞气管工作时发淡紫色光,随着信号的强弱闪动十分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光不一定在加高压就可以得到,真空度好的电子管超压也不会出现蓝光,只能是极间跳火,严重会使其报废 ...

我想要研究的就是这种:“有些电子管,如大电流功率放大管,阳极内表面或管壁受电子轰击,可能出现蓝光,并随信号的强弱而闪动,一般这种现象不影响正常工作。(扩音机的807与铁屏805在昏暗环境下有这种情况,石墨屏的没见到有蓝光)。”

网友:
蓝光,什么蓝光,是近紫外线?
既然有光就有射线,电子云,就算是发出了的蓝色,至少电子云也是有射线的,黑漆黑漆的还有什么东西会发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已经是很老的话题了,只有电子管制造厂有研究的必要,个人就是看到蓝光也无法分析原因。

还是可以做一些事的。比如:屏压,屏流的影响;外加磁场电场的影响;总结一下各个厂家的不同;各种屏级材料的影响;对蓝光也可以进行分解,看频谱分布,是连续的还是分离的;有没有紫外成分,等等。当然终极大杀器是找到一些钱,然后缴费给厂家要求进去做实验,尝试不同的玻璃材料,不同的预处理,等等。

网友:
你这是为了蓝光而蓝光。而不是研究为啥有些管子会出现蓝光,有些管子则不会发蓝光。

网友F:
某厂的6N5P或6N13P在预热一半左右的时间,每个屏极板出现一道纵向蓝光由外向内扫去,煞是壮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某厂的6N5P或6N13P在预热一半左右的时间,每个屏极板出现一道纵向蓝光由外向内扫去,煞是壮观。

https://b23.tv/W5mv34

楼主:
第一次见!话说这是哪个厂的?想买来观察一下。这种未知成因的东西恐怕别的厂家复制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未解之谜:

1,玻壳需要什么特征才会有蓝光?因为同型号管,有的厂家没有,有的有。听说有厂家更改 ...

据说说明电子管工作状态良好才会发蓝光的 功率电子管最明显

网友:
回复楼主,南京6N13P62有蓝光。曙光6N13P78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见!话说这是哪个厂的?想买来观察一下。这种未知成因的东西恐怕别的厂家复制不来。

黑嗓耳放电路,预热时加有180负屏压。

补充内容 (2020-8-18 09:17):
负打错了。伏。

网友(2022-06-27):
曙光马歇尔6V6GT有蓝光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使用6P15做音频功放,在暗处也能看到蓝光闪烁,随着声音的高低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