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48v充电器怎么改成12v的?

楼主(2020-08-11):
(图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变压器、供电电路,是针对48V设计的。
要变为12V,要变动的地方太多。
如果要求不高,后面加一个经典的 ...

48直接线性稳压到12V ????  你这芯片怕是得用水冷。

网友:
改变压器吧

网友B:
原变压器、供电电路,是针对48V设计的。
要变为12V,要变动的地方太多。
如果要求不高,后面加一个经典的线性稳压电路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直接线性稳压到12V ????  你这芯片怕是得用水冷。

网友:
支持这个说法!

网友:
还是10几元买个12V充电器吧,改太麻烦了,以前改过一个,把变压器的48V绕组绕原来的1/4圈,如果原来供电是另外有绕组还简单点,然后改取样电阻就行。

网友:
充电器电流都不大,感觉加装一个降压DC-DC组件上去最简单。购买时需要挑选能耐住48V输入电压的即可。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
次级绕组要减少匝数,电压检测和控制部分也要改;
网上有很多12V的控制部分的电路,可参考一下;

网友:
会改的,不会问。不会的,说了也改不了

网友(2021-06-11):
风扇有的话就是12V的,直接用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