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指点一下看这个电路图的管脚顺序

楼主(2020-08-11):
电路图中12at7电子管没有标明管脚,那这个电路中12at7电子管接线管脚顺序是什么啊?另外此电路图12at7电子管可以用什么管子代替。

网友:
1、屏极,2、栅极,3、阴极,4、5灯丝(12.6V),6、屏极,7、栅极,8、阴极,9、灯丝中心头。12AT7相当于ECC81,2025;其高可靠管E81CC,E801S,B739,6201等也可以替代。国产管没有参数相同的可替代品。 下面是 USA的12AT7:

网友:
左1·2·3右6·7·8

网友:
便宜的高频双三极管放大倍数都没12at7高,倒是可以用6n17微型管试一下,也许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6N17和6N2一样是高u低跨导管,不能替代12AT7

是的,没有参数相近的管,只能将就用,还有国产6c3和6c3也不错,只不过是单三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用也是用6N16B替代,而不是高u的6N17B,高u管根本就不是给高频放大用的。

12at7就是高u

网友:
淘宝上美国喜万年的12AT7包邮才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