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用方波测胆机

楼主(2020-08-11):
第一次玩示波器,用方波测胆机两声道,测试时输出直接接音箱的,也接了示波器。两声道不一样的波形,是胆机问题还是音箱?记得有一个音箱低音喇叭没接分频器的,直通的。方波这个波形是不是断了?没搞懂!请教师傅们。应该怎么样改进?

网友:
胆机测方波差不多也就这样了,看FFT谐波分布或许别有一番情景,正弦波跟三角波高低频能有个样子出来就不错了,何况方波

网友:
我测试的时候,都是接上电阻负载,如果音箱是8欧的,就接8欧

网友:
信号源还是给正弦波测试吧。模拟音频信号也行

网友:
你的单机又不是直流放大器,送方波信号纯属无聊。

楼主:
回去试试FFT

网友:
用方波看信号通道主要还是看瞬态响应,顺便估摸一下频响宽度,别的估计看不出来啥。

网友:
理想放大器才不会波形畸变,况且玩胆机都是玩的失真,声音变的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