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变空气电容的接线问题

楼主(2020-08-12):
请教论坛老师
1,定片为啥接地?
2,定片为啥直接接动片了?
3,定片和动片连接部分有个铜管,是啥东西,有啥用处?

网友:
原来怎么连,和原来的用途有关, 你怎么连, 和你的用途有关
你把这些拆了按自己的需求连接即可

网友:
一般而言,是动片接地,因为动片直接跟可变金属支架连接方便接地,动片跟定片不会直接相连,相连代表电容两级短路了,就失去作用了,蓝框里面不是铜管,是瓷管电容

网友A:
你说的“”“铜管”,是瓷管电容,不是定片接动片;另一联好像是定片接一零件(半可调电容之类的,看不清),不像是直接动片,要是直接动片,没必要加焊片。

网友B:
楼上说提对,并非直接接动片,实际那个是只固定电容,并联在可变电容两端,你用在矿石机,先把这些元件拆掉,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连接电路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看成铜管的,一般是收废品的

        不帶這麼打臉的,小瞧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提对,并非直接接动片,实际那个是只固定电容,并联在可变电容两端,你用在矿石机,先把这些元件拆掉 ...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铜管”,是瓷管电容,不是定片接动片;另一联好像是定片接一零件(半可调电容之类的,看不清) ...

没见过那种电容,现在的都是圆形的电解电容,或者瓷片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动片因与空气可变电容的金属外壳相连,为减少干扰而选择接地

晓得了,以前没考虑过动片接地还是定片接地的问题,根据这个能测试下哪个接地信号更好。
谢谢了

网友(2020-12-27):
’“铜管”确实是老式的瓷管电容,早都淘汰了,不常见的。认识这个零件的,想必都是40,50以上的老司机了,所以,楼主您的这个宝贝,也是几十年的古董啦!!!

网友:
不懂,小白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