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爱华J303收音机的问题

楼主(2020-08-12):
J303随身听,换电容后一切正常。放了几个月后出现个问题,收音机要打开大约1分钟之后 才能正常收听。每次开机都是这样。刚开机时只有很轻的底噪。请教一下怎么修理。??

网友A:
开机要等几秒~1分钟出声,检查功放集成块220μ电解,过线孔。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76580&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要等几秒~1分钟出声,检查功放集成块220μ电解,过线孔。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 ...

谢谢回复,我这个可能不是这个问题。我这磁带功能正常的。只是收音有这个要预热的问题。

网友:
那可能是收音部分的电解,电解下面过孔,如果腐蚀虚了,电解充电慢,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换电解时都要把过孔用细铜丝联通补焊。

楼主(2021-06-06):
我的那个中波只有底躁,VT电压有变化,也是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