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换了固态硬盘以后开机变慢了

楼主(2020-08-12):
电脑换了固态硬盘以后开机变慢了要1分30秒 我机械硬盘也才50秒  这是怎么回事啊???????????

电脑配置图

电脑配置图

固态测试

固态测试

网友A:
bios打开ahci,还有4k对齐。

网友:
电脑换了固态硬盘以后开机变慢,一是你的固态质量差或者本身有坏道,二是没有进行4K对齐。三是固态容量太小空间不足。请对照检查

网友B:
根据你的机器配置看硬盘接口即使在BIOS中设置了AHCI串口连接恐怕也只有SATA2而不是SATA3,所以速度不行。另外固态硬盘容量在240g以下速度也不行。第三点你的CPU性能比较老了,固态硬盘速度也上不去。主要有这三方面的原因,你自己结合你的机器分析一下具体情况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机器配置看硬盘接口即使在BIOS中设置了AHCI串口连接恐怕也只有SATA2而不是SATA3,所以速度不行。另 ...

关键我机械硬盘开机也才40秒

网友:
看上面的图你的固态硬盘已4K对齐了,硬盘格式是否活动分区了,不是活动分区慢还会死机

网友:
系统没有装好~

网友:
假的固态硬盘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打开ahci,还有4k对齐。

截图上看,已经做了

网友:
台电大号U盘,有的确实还没有机械硬盘快,而且用起来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打开ahci,还有4k对齐。

他的截图已经证明是对齐了的

网友C:
说实话楼主可能缺失买到了假SSD, timg (1).jpg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楼主可能缺失买到了假SSD,

台电的固态硬盘 京东自营买的  买来用了3个月就坏了,京东又给我换了一块全新的,

网友:
给你发个基准把,我的三星老固态盘的跑分
可以看出你的固态盘实在是太差了

网友:
另外楼主可能没跑AHCI模式,跑的SATA模式,AMD不是很了解但看上去像是SATA
可以BIOS里改成AHCI或者重置BIOS,不过需要重装系统,不然无法开机

但也可能你的电脑不支持AHCI,接口也是SATA2而不是SATA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