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急等,向论坛前辈们请教如何调整夏普800电机转速

楼主(2020-08-13):
前辈们好!
      请教如何调整夏普800电机转速。
      收了一台夏普800收录机,功能全好,音质优美,让人爱不释手。近日放入磁带播放时B卡转速明显加快导致跑调,我查资料后,更换了相应的可调电阻。B卡速度恢复正常了,但A卡却突然转速加快,播放磁带跑调与之前的B卡一模一样。我索性多次更换四只可调电阻,但无论怎么更换电阻,始终有一个仓转速快,跑调。实在是无计可施了,特地到论坛向各位热心的前辈请教,期待能够解决问题,在此先向各位前辈致敬,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网友A:
看有高速复制开关没有,如果有,查这个开关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有高速复制开关没有,如果有,查这个开关是否有问题

您好,有这个高速复制开关的。但我以为只对B卡起作用才对啊,真是费解了!

网友B:
检查一下压带轮是否老化,变硬变形,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压带轮是否老化,变硬变形,打滑。

非常感谢您!

网友B:
我刚修好一台双卡座,变调,检查压带轮老化变硬,眼睛看不出来,用镊子夹一下,没有弹性了,双向换了4个压带轮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修好一台双卡座,变调,检查压带轮老化变硬,眼睛看不出来,用镊子夹一下,没有弹性了,双向换了4个压 ...

晚上回去试试,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复制开关对两个卡仓都起作用。

谢谢您,能否指导一下如何检查这个开关呢

网友B:
记得高速复制是按键开关,先点滴酒精,清洗一下,按几次试试。一般不按下这开关,电机不会快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高速复制是按键开关,先点滴酒精,清洗一下,按几次试试。一般不按下这开关,电机不会快转。

好的,谢谢您!

楼主:
昨晚回去换了压带轮,清洗了倍速复制键,又更换了可调电阻,卡一速度还是偏快,跑调。期待哪位前辈再指导一番,致谢!

网友B:
换大一点可调电阻试试,调电阻是否能改变转速?如果不变,就是调速电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大一点可调电阻试试,调电阻是否能改变转速?如果不变,就是调速电路问题。

今晚再去修一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