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检波,倍压检波,全波检那个效果好?

楼主(2020-08-13):
倍压检波和全波检波的矿石收音机真比单管的半波检波的矿石收音机声音大点吗?在同一天线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要讲清楚很复杂,先说说一只二极管的半波检波和两只倍压检波。
首先要明确的是决定音量大小的不 ...

"再再者,同一个实际的倍压检波电路,无论是全波倍压还是半波倍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小信号环境下的检波器内阻远大于强信号下检波器内阻,故在强信号下倍压检波器的表现要好与弱信号的环境,...."

您这一段话非常有启发, 非常有启发, 值得深思, 这样就和我实验二极管收音机和三极管单管机时同样都使用所谓"倍压检波"而效果不同有了某种联系-----二极管收音机, 电能完全来自空中, 相对来说属于"弱信号", 而三极管单管机因为有了一级高频放大, 相对来说属于"强信号", 所以同样的"倍压检波", 其效果就要好于二极管收音机. 这个现象值得深思, 值得深思. 多谢多谢!

网友:
矿石机属于无源设备,其能量完全来自空中,所以想法提高接收到的能量,比什么半波、全波、倍压什么的要有效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全波检波或倍压检波,比起半波检波,相当于在同样的一个周期里欲要多拿走另半个周期的能量,可是这个能量只 ...

这个思路是对的,lc回路就像仓库,是可以蓄积能量是,倍压并不能提高效率,正半周取两份=正负半周各取一份

如果是用阻抗极高的压电耳机,倍压就会有一点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A:
Сй迹Ч迹СССССС

·С裬±迹·Ч

这个问题要讲清楚很复杂,先说说一只二极管的半波检波和两只倍压检波。
首先要明确的是决定音量大小的不是负载两端的音频电压而是负载得到音频功率,无论半波检波和倍压检波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检波器内阻高,因此只有音频负载阻抗与检波器内阻匹配时负载才能得到最大的音频功率,声音才最大,而不是负载电压越高声音越大,倍压检波要想得到耳机两端音频电压接近半波检波翻倍的效果并不容易而,要几乎是无穷大的负载阻抗,这样负载电流会很小很小,因此负载虽然得到了高电压却付出了小电流的代价,高电压与小电流的乘积就是音频负载功率,其值很小很小。
再者,如果谁实实在在做过矿机而不是纸上谈兵,谁就会知道提高音频负载阻抗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也就可想而知倍压检波的匹配是很困难的!不信您就亲手试试!
再再者,同一个实际的倍压检波电路,无论是全波倍压还是半波倍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小信号环境下的检波器内阻远大于强信号下检波器内阻,故在强信号下倍压检波器的表现要好与弱信号的环境,而且阻抗匹配要容易的多测,因此不要幻想用倍压电路改善弱信号的接收效果,那是不现实的!

网友D:
我的一点点个人体会是:
(1)如果是二极管收音机, 在天地线架设到位, 线圈制作严谨, 但二极管质量一般(即使用一般的经典大路货如2AP9)的情况下, 倍压检波和全波检波比单二极管检波没有听得出来的差异, 平均电流可能会有一点点增加, 但因人耳的所谓听觉特性以及本人的年龄所限, 我本人反复多次试验都感觉不到这种差异;
(2)如果是经典的带有外电源的三极管单管机, 则在调整到位的前提下, 倍压检波和全波检波比单二极管检波都有"听得出来的差异", 而带有高频变压器的全波检波比倍压检波还要更响一些, 即带有高频变压器的全波检波>倍压检波>单二极管检波. 但是, 如果挑战一下, 只使用单二极管, 在非常精细地调整到位的情况下, 单二极管检波也能"大致"调整到"不次于"倍压检波的效果, 这意思就是还能听出一点点差异, 但这种差异与总音量相比较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此时耳机里的声音已经"震耳欲聋"了.

补充内容 (2020-8-14 03:52):
"即使用...."容易被误解为"即使 用....", 所以宜改为"也就是使用...."或"亦即使用...."

网友:
楼上说的值得深思, 值得深思.

网友:
理论与实际:
1.理论上全波效率要高一倍。
2.实际:不定频高频变压器的两个次级根本无法一致,且差异极大,由于差异,分布电容,二极管电容等造成次级对初级的影响差异更大,矿石机全波效率增加不大。
桥式楼上有讲。

网友:
就实际接收和收听效果上来说,无论你什么检波,效果都差不多,理论的这点差异实际上也听不出来什么差别,金耳朵除外,但不影响折腾试验,不过矿石机不同于收音机,有限的能量要好好利用,电路就应该尽量简洁一些,元件数量越多,环节越多,能量的损失就必然越多,效果总是要打折的,在实际制作中,不如多考虑一些元件的品质,阻抗匹配,耦合效率等更实际,实在,实用。

楼主:
看过很多矿石收音机类的书,有单线圈的有两线圈的有三线圈,调谐也分单调谐两调频,但是检波也分成半波检波全波检波倍压检波,假如是用在有源的晶体管收音机我还能理解,但是用在矿石收音机上时真的比普通的单管半波检波效率高吗

网友C:
全波检波或倍压检波,比起半波检波,相当于在同样的一个周期里欲要多拿走另半个周期的能量,可是这个能量只来源于天地线之间的调谐回路,从天地线之间获得的总能量是一定的,拿的多,谐振电压就随之降低,想多拿的那一部分因水落船低,最终拿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思路是对的,lc回路就像仓库,是可以蓄积能量是,倍压并不能提高效率,正半周取两份=正负半周各取一 ...

谢谢大孔老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思路是对的,lc回路就像仓库,是可以蓄积能量是,倍压并不能提高效率,正半周取两份=正负半周各取一 ...

有空试试,真没想到还有门道,现在的检波管2ap9才一元钱一个,买十几个不是问题,试验看看到底能不能提高点音量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流传下来的技术,都是用单管检波的多,这应是实践出的结果。

楼主:
我标题不准确,我想说的是用在矿石收音机上的倍压检波和全波检波会不会比只用一只二极管的检波好,如果是用在直放式晶体管收音机上,我就不会往矿石收音机版块里发了,反正我试过,好像音量没有变化,下一部我准备试试利用强台检波后的电流供三极管放大的自由能收音机

网友(2023-05-01):
引用 网友C:
全波检波或倍压检波,比起半波检波,相当于在同样的一个周期里欲要多拿走另半个周期的能量,可是这个能量只 ...

这个难讲!虽然耳朵粗糙,但是仪器不会撒谎,也没有心理暗示!全凭仪表数值说话 ,方可教我等顽固之徒折服!期待你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一点点个人体会是:
(1)如果是二极管收音机, 在天地线架设到位, 线圈制作严谨, 但二极管质量一般(即使 ...

早年的各种矿机书上,经常看到说完了倍压检波、全波检波后,紧接着缀上一句话:"由于人耳的敏感性不一定能感觉出来的“,要么是--”你能听出来吗?“,那时我就反复像这句话,为什么作者非要强调这句话。
后来一是看到对单管机倍压检波的各种讨论,二是看到本坛有老帖子专谈矿机倍压检波的内阻问题(忘了什么帖子了)、匹配问题(各回路之间的互相影响),,,

网友:
家里用的电蚊拍就是3倍压或者4倍压电路,因为它是瞬间放电,加之电容储能,故而给人一种生猛的错觉。以我的愚见,倍压数越高,电流越小,原因就是电源内阻(容抗)翻倍了!如果电蚊拍去掉储能电容,活妥妥的变成一个静电发生器!那怕上万伏,也不如我的一块4V的锂电有劲。你用一节电池就能带动小电机,你用100只打火机里面的高压发生器也带不动小电机。

网友:
我也试过倍压和全波检波,因其用了两支检波元件。效果并不好。

我最近设计的正负检波两声道矿石收音机电路,只用了一支检波器件。效率是半波检波的一倍,相当于两台半波矿机。对比倍压和全波检波。直接将另一半周的能量转为声音。而不必在存储在电容里在到耳机,直截了当,不拐弯儿,能量消耗小。直接转为了声音。

网友:
我的矿机都改 两支1N60了   倍压收听弱台 效果好多了    重要的是 电容容量最好5-20皮  不能太大。 效果挺好    原因  电压刚刚低于二极管阈值时候 反向居然也有充电效果 原因我想是因为负载阻抗大了 谐振q值高了 电压高了 也就能通过二极管了。。过于弱台那还是收不到了。对于低于阈值一点点的台 效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