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这几种可变电容Q值高么?那种最高?

楼主(2020-08-13):
请教大师这几种可变电容Q值高么?那种最高?请老师指教。

网友A:
呵呵,在露富呢,这几种都是高品质的,其实差别方式很简单直观,一个是看绝缘坐,陶瓷的更好的,胶木和环氧板等的次之 ,而是看片距,片距大的品质好,片距大的优势有,绝缘等级高,当LC回路Q值高时的振荡电压会更高,片距过近的最已经放电漏电了,Q值是上不去的,片距近了容易受潮和积灰尘等等造成绝缘下降,也更容易碰片等,,当然片距小的好处是占用的体积小等,片距大的好处就自然明白了,

网友:
无论何种用途,可变的q值都是越高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在露富呢,这几种都是高品质的,其实差别方式很简单直观,一个是看绝缘坐,陶瓷的更好的,胶木和环氧 ...

谢谢老师。还真不是露富,这几种电容我都没有。从某鱼上下的照片请教老师学点东西。再请教老师第二个动片发黑是怎么回事,是氧化了么?影响Q值么?

网友(2022-04-19):
被清洗剂洗过外壳金属会发彩色斑斓,蓝紫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