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几个月红灯753终于组装好了连机壳

楼主(2020-08-13):
历时几个月,从开始组装,遇到了各种问题,在论坛提问,感谢各位老师的热心回答,使我解决了各种困难,刚刚把收音机装到机壳里了,磁棒换了20厘米的。多少次调整,中周和本振换了一次,音频变压器换了一次
各位看看效果
https://tieba.baidu.com/p/6879540888

楼主:
内部效果,安装很不容易

网友A:
很漂亮的机器 加分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复制这个电路是下了功夫的,但我的感觉电路板有点儿乱,好像是蓝色的套管造成的,没有套管或许更好。

电路板是我买的,不是我复制的,我没有这个本事呢 ,套管是怕有碰线短路的地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完成了一个晶体管超外差收音机,经验教训都有,还有好多不完美的地方,我准备再焊接第二台,配件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的机器 加分点赞

感谢,机壳淘了几个,挑选好的配件组装

网友C:
既然装第二台,我有点建议,把电池正极移一下,使用三节1.5伏电池,输入输出可把变压比加大,只要装得下选尺寸大的,静态电流照旧调整,你会感觉声音大变,还用,3吋喇叭与机箱之间加个厚度2mm硬纸环,内径以稍大于喇叭纸盆折环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装第二台,我有点建议,把电池正极移一下,使用三节1.5伏电池,输入输出可把变压比加大,只要装得下选 ...

是不是音频变压器要重新绕

网友D:
有点建议,把电池正极移一下,使用三节1.5伏电池 ------- 小时候的记忆是使用 2 节1.5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建议,把电池正极移一下,使用三节1.5伏电池 ------- 小时候的记忆是使用 2 节1.5伏电池

如果有变压器的话,改成6伏也可以吧

网友E:
如果原汁原味的话,用原来的电池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音频变压器要重新绕

音频变压器最好重绕。因为红灯753属低压机,输入变压器初级仅600匝,电感量350mh,少得可怜,音频低端太高,声音偏尖,听女播新闻尚可,听男播音实在不舒服。但这个缺点在当年既普极收音机,却能省电,又成了老百姓喜欢的大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频变压器最好重绕。因为红灯753属低压机,输入变压器初级仅600匝,电感量350mh,少得可怜,音频低端 ...

有没有参数图

楼主:
那直接改成6伏可以吗,如果有变压器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原汁原味的话,用原来的电池架。

原来的电池架太碍事,另外1号电池也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