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窗漏水后,算泡水车吗?

楼主(2020-08-13):
近来大雨,我的九年陈比亚迪S6天窗漏水,也不多,马上去4S店通开水管,当时就发现脚垫下有1-2厘米水,当时用吸尘器吸干。

回家后发现多了两个故障码,夜里报警器特响,怕扰民电瓶断电。

天晴后闲了一天不报警了,但怠速太低老熄火,行车电脑老是学不好,低速容易熄火。

咋办?算泡水车吗?

换车要一两年之后了。

网友:
算半泡水,买车还是不要买带天窗的好

网友:
行车电脑进水了吧

网友:
我一个朋友说他用玻璃胶把天窗封死了。

网友:
赶紧出手吧,越放越不值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事的A6L才两三年吧就天窗漏水,修了N次一直修不好,一气之下用老大老大的塑膜把天窗给封了,哈哈

这个是没有搞到点子上吧,一般情况是天窗的下水道被堵,水没去处肯定得溢到车内来,捅开下水道一切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没有搞到点子上吧,一般情况是天窗的下水道被堵,水没去处肯定得溢到车内来,捅开下水道一切都好。

还是老哥懂,这种问题见过好多回了,无外乎流水槽还有导水管堵塞,找到铁丝一捅就好,再把树叶什么的清理一下就行了。

网友:
脚垫下面还有很大的空间,说不定里面灌满了水。

楼主:
处理好了,AIR BAG ECU坏了,换上既好

脚垫下很少积水,也处理好

网友(2020-11-13):
遇到过,从空调风口进来的,烧了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