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能介绍修 该机60-70年代老真空管旳高手。最好天津或北京

楼主(2020-08-14):
本人无力修,外行  求高手协助

网友:
60-70年代的真空管应该是不太老。
本坛貌似天津的高手挺多。

网友:
真空管大部分不能修复吧,直接换新的岂不是更好

网友A:
修真空管?牛人啊!全国应该不会超过一手之数。要知道,制造一只容易,维修就难了。

网友:
能修真空管?是真空管设备吧?有一些收音机,电视机,医疗设备。。。都有真空管,说明设备,故障情况。坛友才能支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真空管?牛人啊!全国应该不会超过一手之数。要知道,制造一只容易,维修就难了。

大功率高频管可换阴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高频管可换阴极,

那也是厂家提供的维修配件。

网友C:
楼主问的可是这台机器?中短波四波段串丝机,原帖子附有电路图可惜看不清:

网友:
一贴两发不好,你应付不来的

网友:
对于这种串丝机,总是觉得为了节约一个灯丝变有点不靠谱。每个管内阻不一致,那性能能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的可是这台机器?中短波四波段串丝机,原帖子附有电路图可惜看不清:

我这有这个清晰图,可今天发不上去,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串丝机不好隔离每一级判断问题,除非单独准备灯丝牛。要不你要单独判断某级的问题,还非得把所有级的管子都 ...

串丝机适合110V交直流电源,多为热底盘,为了安全,修理时可以加一个隔离变压器,用不着也很难做到单独给某个管灯丝单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