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个贴,si4732-10收音机diy全过程

楼主(2020-08-14):
最近看了论坛的几个贴,对si4735收音机制作有了兴趣,因为4735不好买,听前辈的话买了4732-10,开个贴记录下制作全过程。
下文中所有文件下载自https://github.com/pu2clr/SI4735

si4732-10的电路图,根据si4735整理出来的

si4735与arduino连线,注意参考电路图修改成4732的

打开aurdino编译器,管理库中安装si4735的库

打开SI47XX_09_SAVE_SSB_PATCH_EEPROM.ino文件

编译上传arduino,arduino写入补丁到4732-10

补充内容 (2020-8-15 22:09):
补充计算机绘制电路图在24楼

楼主:
补充电路图,增加10脚接地

网友A:
这么不知道什么命令写补丁,我想在stm32上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不知道什么命令写补丁,我想在stm32上操作

把这个程序在arduino ide里编译然后上传,arduino单片机就会把补丁写进去,用stm32在arduino ide里写应当也可以

网友:
同样有兴趣,lz有si4732-10电路吗?测试编译STM32的报错,而nano可以。

网友:
可以ssb么?

网友:
DSP 收音机 DIY !?

网友:
楼主分享个 4732-10的链接,我手上还压着两片4735没能正常工作~ 现在怀疑是我买的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这个程序在arduino ide里编译然后上传,arduino单片机就会把补丁写进去,用stm32在arduino ide里写应当 ...

不想为此特别去弄arduino

ssb补丁文件我有,但找不到写入的具体办法

网友B:
si4732-10跟6686模块哪个更实用更好玩?

楼主:
芯片是在阿里巴巴买的,据阿莫,hellocq论坛的人说4732-a10可以ssb,我昨天晚上刚打上补丁,至少打补丁是顺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想为此特别去弄arduino

ssb补丁文件我有,但找不到写入的具体办法

Si47xx编程指南AN332有详细的描述,原作者PU2CLR也提供了完整的库文件。
如果用I2C协议控制Si473x,就像写普通I2C器件器一样,若每8位1个字节,简捷版补丁共8840字节,依次全部写入芯片,存贮补丁的空间是易失的,所以,每次上电或切换工作模式,只要启动SSB解调功能都要重新写入补丁。基本流程:上电->复位->写补丁->SSB配置。
纯属个人理解,没有误导他人的意识,仅供参考。

楼主:
上午调试了串口状态 因为面包板没插紧元件走了弯路,现在的进展是:串口能看到调到了台,但是输出直接接喇叭没有声音

网友:
芯片音频输出阻抗10k,如果是收听语音信号,应急可用阻抗32Ω以上的耳机监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测试用一个6K欧姆的娄氏动铁单元自制耳机能正常收听,想加大音量可在串口多次输入+号,目前问题一是检 ...

我上午发现0x11地址是因为iic通道上两只4。7k上拉电阻没连接可靠导致,你的电路上好像没看到,建议加上

楼主:
另外gpo3口上串一个2k电阻接晶振和电容,这是我从成品4735电路上抄下来的,和一般的不一样,我估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专业知识背景及技术分析能力,只是个低级模仿者。请教一下:手头没有4.7K电阻但是有3.9 ...

应当没啥问题,我也是用的4。3k电阻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所谓的补丁是写在arduino里,是对arduino运行程序的完善。是对arduino的固件打补丁。
而不是把补丁文件直接写入了SI4732,

4732里面是没有可以存放固件的非失易性的存储器的,

掉电后4732内的寄存器里的数据是会丢失的。

每次上电是控制电路,自动对SI4732内部的寄存器进行配置的。

所谓的SSB补丁,就是控制电路对SI4732的以前没有对用户开放的相应寄存器进行相应的写操作,实现SSB功能。

八区的HAM,用的STM32做的,已经成功了,看他的视频,接收SSB效果不错,我也在抄作业,这几天太忙,只把显示部分弄好了,电路还没搭建完成。

楼主:
是的,没错,每次运行时候要加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给两个I2C引脚焊接了3.9k上拉电阻,并接到IC第14脚,地址还是会跳变。在PU2CLR说明文档里看到这一句 ...

棒棒哒!。。。。。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电路图,增加10脚接地

这个芯片比4735灵敏度高么?

楼主:
找了个以前做的lm386放大器,接上耳机,听到了FM广播电台声音,灵敏度还是很高的,只用短短10cm天线就能收到很多台,问题是有很强的干扰,叽叽叽,怀疑是iic的线路干扰,看来还是要用电路板做布局,不能用洞洞板继续凑合列

网友D:
我的也正常出声了~ 明天接上天线才能测试SSB!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正常出声了~ 明天接上天线才能测试SSB!

干扰大不?

网友:
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D:
还可以~   FM、AM 效果还不错! SSB 还没等到信号~ 晚点再试试!

网友:
能分享一下购买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si4732-10跟6686模块哪个更实用更好玩?

4732的定位是一般民用市场,6686定位是中高端汽车收音机市场,单就FM接收性能来讲,6686比4732强太多了,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

网友:
实验Si4732A10/34D60/35D60的初衷在于能解调单边带信号

网友(2020-12-29):
楼主能不能把资料全部上传,那些鸟问看不懂,谢谢

网友:
最近我也在研究si4745   在某宝看到该高频头便宜,就整了两个玩,但是阅读手册觉得,寄存器配置无从下手,还在尝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测试用一个6K欧姆的娄氏动铁单元自制耳机能正常收听,想加大音量可在串口多次输入+号,目前问题一是检 ...

请教一下这个编码器和屏幕怎么连接呢?怎么接线呢?小白看不太懂图。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可以~   FM、AM 效果还不错! SSB 还没等到信号~ 晚点再试试!

老哥 4732有没有打板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老哥 4732有没有打板呀

我打版了,有需要可以出给你。焊好的或者空板。

网友(2021-01-31):
引用 网友F:
我打版了,有需要可以出给你。焊好的或者空板。

打板文件共享一下呗,谢谢!

网友G:
请教楼主ARDUION NANO工作电压是5V还是3.3V。如果是5V的话如何与SI4732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主ARDUION NANO工作电压是5V还是3.3V。如果是5V的话如何与SI4732连接?

接个3.3V的LDO不就行了?例如1083、1117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主ARDUION NANO工作电压是5V还是3.3V。如果是5V的话如何与SI4732连接?

我是5v,用3。3的引出电压给si供电,但是效果不好,3。3v有严重的杂音,买了个3。3的单片机还没有开始试验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5v,用3。3的引出电压给si供电,但是效果不好,3。3v有严重的杂音,买了个3。3的单片机还没有开始试 ...

我也是这样的。要手动给4732复位才能偶尔工作,而且只能FM。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这样的。要手动给4732复位才能偶尔工作,而且只能FM。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试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单编码器控制的,这个版本很好,没什么杂音与单片机刷新的声音,乱按乱调不会死机,调频天线到AM 天线加一个4.7uH的电感就可以收中波了,中波的磁棒天线线圈也不要了。还有一个用2004液晶屏这个不行编码器旋转迟钝调到频率也没有电台声,动不动死机,可能是加载的库文件版本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试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单编码器控制的,这个版本很好,没什么杂音与单片机刷新的声音,乱按乱调不会死机 ...

老师 你那个没有杂音的那个MCU是啥片子 能不能请你把I2C连接部分的电路分享一下 我这里有I2C通讯时的高频噪音 很头痛 好像stm32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试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单编码器控制的,这个版本很好,没什么杂音与单片机刷新的声音,乱按乱调不会死机 ...

我用的是ST7735控制器LCD屏幕的程序。现在可以运行了。但是又出现按键反应特别慢的问题。除了SEEK键以外其它按键有时候要按很长时间才有反应。

网友I:
我用洞洞板完全抄的Mirko_Pavleski_radio。玩了一个多月,期间各种天线触"地",1602边框触"地",手触天线造成4732损坏达4片之多,故障表现都是喇叭"汽船声"4732发烫疑似芯片静电击穿。最后莫名其妙液晶乱码彻底无声了。暂时不玩了,等谁出来稳定可靠的pcb版本我再抄来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试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单编码器控制的,这个版本很好,没什么杂音与单片机刷新的声音,乱按乱调不会死机 ...

这个办法好,我也是这么干的,但是效果不是太好,最好还是用磁棒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这样的。要手动给4732复位才能偶尔工作,而且只能FM。不知道什么原因?

观察下串口信息

网友G:
引用 楼主:
观察下串口信息

是从NANO板的TX端口接一根线到电脑的TTL串口RXD吗?要不要在程序里面添加串口输出指令?

网友J:
4745调完了,灵敏度很高

网友K:
引用 网友J:
4745调完了,灵敏度很高

4735没得ssb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我用洞洞板完全抄的Mirko_Pavleski_radio。玩了一个多月,期间各种天线触"地",1602边框触"地",手触天线造 ...

这个版本 的能收单边带吗?我的调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从NANO板的TX端口接一根线到电脑的TTL串口RXD吗?要不要在程序里面添加串口输出指令?

源码里是自带串口输出的,你怎么写代码进nano,打开串口监视器就能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版本 的能收单边带吗?我的调不出来

有ssb ,7050下边带、14270上边带试过都可以的,就是7050上BFO要调偏-350左右声音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4735没得ssb

是4745没得ssb吧,我玩4732主要就是看上它能ssb。

网友:
网上找到的一个日本爱好者用si4734做的6米波段二次变频接收机
http://yuki-lab.jp/hw/trx-505/index.html

网友(2021-03-12):
加油啊 打扮搞起来

网友M(2021-04-30):
请教下,si4732-A10资料说只有中波和调频,可以收短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教下,si4732-A10资料说只有中波和调频,可以收短波吗?

网友:
多谢多谢非常感谢

网友(2024-04-26):
这都是些专家在讨论!!!!!切!走人!!

网友(2025-04-03):
si4732用51单片机模拟IIC已调通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72138

直接单片机模拟IIC控制,根本无需要用到stm32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