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88好奇怪的波形

楼主(2020-08-15):
搞不懂为啥会是这样的波形?1K的正弦波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1k的方波,这是否就是振铃?要什么理解这个振铃?
500HZ的方波
100HZ的方波
10kHZ的方波
5kHZ方波

网友:
第一张图
你这波是二根线合成的,正常情况下是看不出二根合成的
有的波是4根合成的(用4块低采样芯片)

网友:
振铃+调制干扰

网友:
20千赫是人耳的上限,如果用方波测试最大也就是1千赫,1千赫的方波只要是有点模样就已经能够覆盖20千赫了,楼主用的频率的多少?

楼主的输出变压器谐振频率在20千赫左右,偏低,估计也是论坛特色的大肚子鼓鼓囊囊绕的满满当当的变压器

网友:
波形属于 可以 接受的 正常范围。

“正常”与“不正常”没有一个确切的界限。
楼主正弦波重叠 ,多半是示波器跟踪没调好。
方波振铃 那就更平常了,输出牛的 分布电容、漏感 与整个系统的 时间常数共同作用,这里头包涵的知识太多,如果想详细了解,《信号与系统》才刚起步。

网友:
第一图用的是那个通道同步(是什么颜色的线)?估计是同步电平与信号电平没有交点。

网友(2022-11-15):
楼主的示波器取样方式没有选择合适,你应调节为静态取样。不要动态,也不要对数取样就好了

网友:
作为一个非专业养牛户,做好了用就是,不要去测试什么方波圆波,难不成你还会拆了重绕?重绕就一定会好?就像一个人别有事没事找算命先生,得知了自己的确切寿命,只会从此闷闷不乐,不可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