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了,哪里错了?

楼主(2020-08-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可能有线路输出接口吧,胆机输出不宜空载,甲类机也无惧输出短路。
倒是很想看看实物的输出牛是什么样子的,这高低音调节有意思

网友:
S5在下面时是机内喇叭发声,S5在上边时,低音喇叭断开,高音绕组通过一个电容被短路,初级线圈相当于负载电感,通过电容短路的部分次级线圈对初级大概只相当于频率校正,从上端屏蔽线输出高压信号,估计机外喇叭都要经过线间变压器进行匹配。

实际上就是只用一个单刀双掷开关来切换机内或机外喇叭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