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液晶电视机

楼主(2020-08-15):
42E10,突然间开机屏幕暗蓝,按遥控器或机身按键勉强能看到屏幕亮度有微微变化,但都是暗蓝,没有任何其它显示,没有任何声音。
这电视电路板合集成的,电源信号解码都在一块板上,换整块板,故障一样。问过其他人,说是屏幕坏了。问下大家,液晶屏坏是这个样子?一般什么原因造成整块屏坏?按理屏坏是某一路坏,显示一些亮色线,不会是整个屏均匀暗蓝吧?请了解的朋友指导一下。

网友A:
屏幕没有工作,

网友B:
看描述像是LCD屏常见的暗屏故障…… 就是液晶屏的边板出现物理故障导致整屏不显示,但是背光亮,液晶体关闭不透光出现的暗屏现象。 这个要检测、修理边板上损坏的小零件,大部分是贴片电容短路、少量是IC烧毁……

网友C:
分别拆卸两个屏排线,看是哪边的屏线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没有工作,

就不知道什么原因都不工作,主板输出信号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描述像是LCD屏常见的暗屏故障…… 就是液晶屏的边板出现物理故障导致整屏不显示,但是背光亮,液晶体关闭 ...

背光亮,就液晶体停止工作,我也觉得造成这不工作应该不是整个屏的晶体同时坏吧。现在主板换了也一样,应该是有正常信号到边板了,就是边板没有信号给液晶屏,我断开过主板输出,效果不变。排除主板的情况下应该问题是边板了。
我断开屏右边两条排线(边板只有这里断开用排线连接的),蓝屏没有任何变化。我不了解是边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描述像是LCD屏常见的暗屏故障…… 就是液晶屏的边板出现物理故障导致整屏不显示,但是背光亮,液晶体关闭 ...

背光亮,就液晶体停止工作,我也觉得造成这不工作应该不是整个屏的晶体同时坏吧。现在主板换了也一样,应该是有正常信号到边板了,就是边板没有信号给液晶屏,我断开过主板输出,效果不变。排除主板的情况下应该问题是边板了。
我断开屏右边两条排线(边板只有这里断开用排线连接的),蓝屏没有任何变化。我不了解是现在边板是没任何信号给屏幕还是屏幕本身已死亡不能动了。
那边板和屏连接的是一条条黄色排线,不知道怎样拆开,能不能拆?能不能拆装那排线换边板?修是没把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背光灯坏了。

背光灯亮,从屏背后面的孔可以看到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别拆卸两个屏排线,看是哪边的屏线短路。

哪些是屏排线?是边板和屏连接的排线吗?那是像是贴在边板上,屏那边还没看过,不知道怎样正确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哪些是屏排线?是边板和屏连接的排线吗?那是像是贴在边板上,屏那边还没看过,不知道怎样正确拆。

上照片让大家看看 给出出主意。

楼主:
主板图拍了,边板没拍,机在机主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照片让大家看看 给出出主意。

等一等才能拍了,机在机主家,要人家在家才能去,之前也忘了拍多点了,只拍了型号和主板。

网友:
没有逻辑板呢

网友F:
声音也没有,暗蓝屏机器保护了,插信号试试声音有否。开机时看屏幕反应及声音

楼主:
当时没拍,觉得没得救了 等等再去机主家拍。先上个*宝里的图,就是那样子的,只是没拆过,不知道怎么拆,所以也就想着弃机不修了。回来又觉得不服气,先上坛请教大家,学会再去试一下 如果容易拆装,上网卖回装就不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声音也没有,暗蓝屏机器保护了,插信号试试声音有否。开机时看屏幕反应及声音

有保护的?那就好了,怎么去保护?我用机顶盒插过视频音频,不知道是本身没输出还是输入主板问题,没任何反应,图像没闪,没任何声音。换板还是一样,就应该不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F:
CD LED发光源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CD LED发光源查一下

背光?有亮,只是看出屏幕没任何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时没拍,觉得没得救了 等等再去机主家拍。先上个*宝里的图,就是那样子的,只是没拆过,不知道怎么 ...

如果是这屏没有逻辑板。一般是图片这板故障。看看有没有电容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屏没有逻辑板。一般是图片这板故障。看看有没有电容短路

有逻辑板,在板边,应该是逻辑板坏了,但不想拆,太麻烦了。开始也以为是那主板坏,换过一片,故障相同,所以应该不是主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