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源输出电压过高,超一倍还多………正常?

楼主(2020-08-15):
都说空载输出大,我的电源9v850ma,用万用表测试21伏输出,很吓人,游戏机老电源,是否已经甭?

网友A:
接上负荷电压就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负荷电压就降下来了。

我也是这么想,就是感觉差距太大,我收了一台十分好的游戏机,不太敢冒险…………

网友B:
那要看是交流还是直流输出,如果是交流输出肯定是有问题了。直流输出空载由于有滤波大电解电容属正常现象,加上负载会恢复到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是交流还是直流输出,如果是交流输出肯定是有问题了。直流输出空载由于有滤波大电解电容属正常现象, ...

交流变直流,我拆机,在整流桥前测试交流也是20多伏………新手不太懂………

网友C:
你用数字表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数字表测量的?

是的,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以前玩红白机的时候,这个电源输出有19V多,用的时间长了很烫,机器内部有7812还是7809忘了,如果不了 ...

我再买一个线性电源,觉得线性电源稳定,比开关电源好得多,就是发热太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要确定您的游戏机电源要求,用开关电源没有问题的~

嗯,谢谢,他们有的在用开关电源,就是那种老FC插卡游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游戏机电源插座附近或者铭牌上有没有电压电流要求标志?还有输入极性标志?

有的,老师,图来了………

网友E:
估计这不是什么线性电源,只是变压器+二极管+滤波电容组成整流电源,早期游戏机用,稳压靠游戏机内部电路稳压。当时为了适应网电低电压,设计的变压器输出电压偏高,变压器发热厉害,现在网电压稳定了,可以考虑把变压器次级拆几圈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客气了,大家一起讨论,输入极性是外正里负,一定要注意,10V电源,1A不到,还是买一个1.5A开关电源吧 ...

谢谢,已经下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这不是什么线性电源,只是变压器+二极管+滤波电容组成整流电源,早期游戏机用,稳压靠游戏机内部电路稳 ...

谢谢,还是不拆了,老胳膊老腿,让他退役吧。

网友F:
用之前测一下电源的正负极性。!!  !!!!可能不一样!

现在的电源都 是内正外负的。插错了,可是一命呜呼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之前测一下电源的正负极性。!!!!!!可能不一样!

嗯,谢谢提醒,已经制作新的开关电源投入使用。

网友G:
怀念啊,还读书的时候买过学习机,后来不知道怎么扔的就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怀念啊,还读书的时候买过学习机,后来不知道怎么扔的就忘记了!

我这是咸鱼淘的,以前的也给扔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是咸鱼淘的,以前的也给扔了………

原来是这样!电视机是三洋的吧?

网友H:
估计表也不准,一般空载十几伏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来是这样!电视机是三洋的吧?

创维,松下管,20多年前的产物,废品站拖老板给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概30年前吧,随身听太费电,电池耗不起,就买了一个3-12V的可调电源,内部就是变压器次级几个抽头,整流 ...

随身听内部有降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表也不准,一般空载十几伏正常

表应该是准的,用两块表测过,不过时间太久,壳都酥脆了,就放弃了,做了一个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创维,松下管,20多年前的产物,废品站拖老板给留的。

看字母字母那么像三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游戏机电源里面是变压器和整流二极管,有没有滤波电容还两说,绝对没有稳压电路,稳压电路都在主机里面,这 ...

完全正确,我打算用它来给我的一个5.5寸黑白电视机供电

网友K:
根据标牌电压电流算一下等效电阻,先接个电阻试试,如果接电阻后电压误差不大,就可以用。游戏机也是数字电路,电压要求比较严格,内部肯定有稳压器,所以电源电压有点上下是不要紧的。

楼主:
嗯,那暂时封存,还有一个12伏2安的开关电源,平时我主要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K:
根据标牌电压电流算一下等效电阻,先接个电阻试试,如果接电阻后电压误差不大,就可以用。游戏机也是数字电 ...

好的,老师,改天试试。

网友:
现在1N4007二极管到处都是,我一般串几个进去,电压会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提醒,已经制作新的开关电源投入使用。

赤色要塞啊,几人通关
路由器上的电源就是9v的,拆了把正负极改改就可以用。不要小看开关电源,这玩意儿用得当不比那变压器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L:
赤色要塞啊,几人通关 。
路由器上的电源就是9v的,拆了把正负极改改就可以用。不要小看开关电源, ...

打到最后一关还有8个人,硬通全关,拼死最后的boss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到最后一关还有8个人,硬通全关,拼死最后的boss

前年吧,翻出来以前的林通机,用的还是小霸王款的方手柄,我就用这种手柄熟练点,试了三次才勉强做到单人一命通关
以前小伙伴们玩儿的最熟练的就俩,一个是赤色要塞,一个是沙罗曼蛇,还有一个忍者龙剑传lll吧,那个卡似乎有问题,卡在藤蔓那一关循环。能一命通关的也就赤色要塞,魂斗罗做不到。
赤色要塞有一些取巧的地方,双人配合的好比较容易通关,那时候一大帮人一台机器,双人的话必须俩人同时走,遇上猪队友比较坑,后来都是单人游戏,一人一命,就这么滴练,在一起玩儿那五六个人几乎都能一命通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