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德生的高端数调机,有用过朋友的请帮忙。

楼主(2020-08-15):
如题,用途:
1-听短波,希望背景噪音不要太大,以前的3P2打得SW11没有还手之力(就是因为sw11低噪大,哈哈哈的声音影响收听)。但是短波太难寻,每次的机械调整找台很费时。如果输入固定频率,打开机器就能直接收听。所以想要数调机
2-调频灵敏度高,音质好,偶尔可以外接hifi听音乐。
目标,暂锁定PL600和S2000,不是火腿族,所以目前倾向PL600.。。。但不知道这机器怎么样,请用过的坛友说道说道,谢谢~

网友A:
首先考虑:

选数调机,还是指针机;

就如同:数字表,指针表!

网友B:
短波靠天和运气,尤其是环境,乡村和远郊远远好于城市——大城市想享受短波,就别想了,再好的收音机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也白扯,能比老旧的晶体管收音机好一点点而已。相对来说,S2000首选……当然S8800也不错……
一己之见,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考虑:

选数调机,还是指针机;

谢谢回复。指针机有了,三波段的,两波段的通过调整灵敏度都不错。就是每次找台费劲,有时会飘。现在就是想弄个短波噪声低,到点打开就能听,调频灵敏度高,音质好的数调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波靠天和运气,尤其是环境,乡村和远郊远远好于城市——大城市想享受短波,就别想了,再好的收音机在钢筋 ...

我有听短波的环境~

网友C:
现在用的德生600 机器的缺点是调谐飞梭 很容易打滑 没有顿挫感  不过有按键辅助  这个机器推荐上大容量充电电池 3000ma 每天听3个小时 可以听一个星期
本人更倾向于德生的PL-606和德生PL-398 接收效果十分优秀  和600笔试过 DSP系统加持 接收效果和范围都好  606的问题是对于大容量充电电池兼容性差容易损坏机器 398没有这种问题 特色就是立体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听短波的环境~

那就在数调机里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用的德生600 机器的缺点是调谐飞梭 很容易打滑 没有顿挫感  不过有按键辅助  这个机器推荐上大容量充电 ...

刚刚看了看,398的接收指标居然和600一样?

网友:
好机器不如好天线,好天线不如好环境。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了看,398的接收指标居然和600一样?

立体声效果的机器

网友:
听短波选PL-33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建议都不要,S2000只是样子不错,并不怎么样,,我现在用的660,接收还行,短波也不怎么样,音质不行, ...

想选数调机是因为可以存储频率,想听固定的电台,在固定时间自动打开就可以听。手头有几款老机目前都可以清晰收音,牡丹7410,海燕B321,海燕B331,就是找台麻烦~

网友E:
数调机功能多,使用方便,但就收音机的指标并不没有革命性改变,特别是中低端的数调机可以玩玩,别期望值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调机功能多,使用方便,但就收音机的指标并不没有革命性改变,特别是中低端的数调机可以玩玩,别期望值太 ...

的确,去优酷看了几款数调机的视频,哈哈声真扫兴。。。。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有听短波的环境~

德生的PL-600用了几年,做收音机感觉各方面都不错,要是外接音响的话只有耳机输出,声音没有线路输出的好。现在H-501配了线路输出,只是价格高很多。

网友:
S2000是不错的,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德生的PL-600用了几年,做收音机感觉各方面都不错,要是外接音响的话只有耳机输出,声音没有线路输出的 ...

谢谢~咸鱼上有不同年份的不同版本,购买时有说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