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中放决定收音机的选择性和灵敏度,何不多加几级中放?

楼主(2020-08-16):
中放制作相对简单么。。。。

网友A:
信号不能够无限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不能够无限放大。

也不要无限放大,再增加1、2级,比如,常见的收音机是2级中放,那么搞成3、4级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不要无限放大,再增加1、2级,比如,常见的收音机是2级中放,那么搞成3、4级如何?

实践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了,除了选择性和灵敏度还有一个指标信噪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践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了,除了选择性和灵敏度还有一个指标信噪比。

高放、混频、本振、中放,都用低噪声管子如何?

网友C:
级数多了幅频特性上面尖底下依然宽,这是书上说的。

网友D:
主要是适可而止,没有必要画蛇添足。

假如是自己玩,想增加灵敏度,不用增加中方,直接增加一级低噪功放不更简单?

网友:
话说我小时候加过一级,现在还记得是个橘子洲牌收音机,有个皮套子,中短波。先说用干电池,中波那个噪音,没台没磁棒调协的时候仍是很大,不是沙沙的,而是哗哗的。
磁棒的长线一头接负极另一头断开也能收到本地台,但听起来象远台,晚上和白天的感觉差不多,晚上也不受同频干扰影响。
再说用交流电,那个乱就别提了,中波收到的短波台比短波还多,重复的也不少,正经该收的中波本地台却听不清了。
从电池负极接根地线,收到的中波本地台略有改善,感觉中波台象短波台,把磁棒线接到原处但不让它正常调协效果基本不变。
无意中手摸到磁棒,中波台听起来象中波,顺便在磁棒上胡乱绕一些线,并将此延长接到屋里搭东西的铁丝上,白天也收到了平素收不到的外省中波台,那些破短波台还存在,但音量小了许多。
再用回电池,破短波台基本消失,中波效果前所未闻。
此后,我吃多了撑得难受时又试了几回,中波只有本振和不调谐的天线是能将就的,白天加长天线很可能获得较好的收台效果,但晚上家常天线会因没方向性而比较乱,甚至有些本地台都因外地台干扰而不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适可而止,没有必要画蛇添足。

假如是自己玩,想增加灵敏度,不用增加中方,直接增加一级低噪功放 ...

音频功放,不会增加灵敏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级数多了幅频特性上面尖底下依然宽,这是书上说的。

可以用双调谐回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要无限放大,再增加1、2级,比如,常见的收音机是2级中放,那么搞成3、4级如何?

中放多了低放就得减少,不然噪音很大且强台没法听,自动增益比例也得很大。
也许我的记忆出了问题,似乎见过三级乃至四级中放的收音机,或许那四级的是谁加上的也说不定。两级中放改一级我也干过,低放加了一级。
其实九十年代就出现了许多一级中放的收音机,更多见于收录机的收音部分,没台的底噪类似。灵敏度很低的调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放、混频、本振、中放,都用低噪声管子如何?

即便用低噪声管子,收来的噪声也够喝一壶,所以中放多了还得减低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频功放,不会增加灵敏度吧?

如果把一台现成的收音机输出接到一台功放的输入,本机听着很小的声音在功放中也可能很大了,这应该也算提高了灵敏度,但随之也放大了噪音。
真正能提高灵敏度的办法应该是高频部分,以前的超外差收音机一般不能绝对统调,本振与天线频率变化只是相对的,不可能在哪个位置都相差465千赫或455千赫,所以有一定提升空间。现在的数字收音机应该好一些了?
我小时候曾把跟双联并联的电容也加旋钮,收台效果好了一些,但一般人用不了。

网友:
收音机的三大失真是:检波失真,过载失真和调偏失真。

所以增益过大造成的问题更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频功放,不会增加灵敏度吧?

灵敏度定义为:在标称输出(即规定的输出)功率时,并维持信噪比一定,收音机上所需要的最小感应电动势,称为收音机的灵敏度。

依据此定义,增加个低噪声功放能否增加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