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 坏了 坏了 坏了的索尼7601怎么修啊

楼主(2020-08-16):
某鱼花一张毛爷爷收了一台坏了的索尼7601收音机,没天线没后盖,明确是坏的,我还是往坑里跳下去了 一是囊中羞涩想纳入一台玩玩,二是前两天修好个无线路由器嘛,自己盲目自大了,以为就是简单问题,自己能胜任
没想到,快递到手 一通电 啧啧啧,好吧,不会修,什么问题呢?
上图
装上电池,无需按任何开机按钮,sw1 mw fm按钮指示灯常亮,按着没反应
电源关按键也无反应,总之就是一通电,上述按键灯常亮,各种按键无反应
背面 有焊接的痕迹 被换过电源 关 按钮,和一些电容

正面不知道怎么拆,只能这么看了

上图纸, 求问重点检查哪部分?

新情况 之前说通电 除了sw2不亮 其他灯都亮无反应,现在情况是,通电三灯亮过几秒后熄灭,sw1和sw2能正常点亮指示灯并且能正常关机,选择mw,和fm后 三灯亮后几秒熄灭,选择sw1或sw2后tuning灯亮,喇叭无声

网友(2020-12-06):
明显UPD65005C,没有正常工作,
其它问题,先放一边,首先要把这个搞正常以后,才能搞其它.
单片机不工作,首先查其三要素:供电,时钟,复位。还要键控,也就是按键有没有漏电或是短路,开路的,再查其它。

网友A(2020-08-16):
熟悉7601线路的要方便些,不熟悉的话要熟悉后才可以修理,否则没有检修思路。在修理中学会修理。我也不熟悉7601。粗看机器和线路图后提供几点供你参考,你发现卡关机按钮失灵,这也是故障点,任何设备供电系统永远是最重要,而且是首选检查点。这个机器电源开关是机械电子相结合形式,机械点触开关加一个三极管。还有波段转换也是机械加电子。这个机器没有自动收台和存储,就没有控制芯片,所谓微处理器。查完电源控制正常后查各集成电路受电是否正常,这可以自己选择步骤,可以先查功放集成电路等。

网友B:
一通电,上述按键灯常亮,各种按键无反应 ------ 查微电脑正常工作的四要素,本机微电脑是 IC2 UPD65005C (图纸上标的是波段选择,不是真正的微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通电,上述按键灯常亮,各种按键无反应 ------ 查微电脑正常工作的四要素,本机微电脑是 IC2 UPD65005C  ...

查了ic2 9脚和20脚 均有5.3v电压

网友:
查 ic2 9脚 和  9脚相连的 Q22 ,是复位用的。查复位信号正常不正常

网友:
这种收音机修起来远比分立元件的要复杂!

楼主:
上传个ic2的 定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熟悉7601线路的要方便些,不熟悉的话要熟悉后才可以修理,否则没有检修思路。在修理中学会修理。我也不熟悉 ...

谢谢了 我正再查ic

网友:
这个修起来可是不简单。最好有发生器,示波器就比较容易了。

网友:
这个不太好弄。一张毛爷爷买这个?

网友:
集成电路模块的收音机远比分立元件的收音机要复杂和难修的多修好不易!机械故障还容易处理

网友:
现在情况是,通电三灯亮过几秒后熄灭,sw1和sw2能正常点亮指示灯并且能正常关机,选择mw,和fm后 三灯亮后几秒熄灭 ------ 从逻辑上分析一下,亮灭的指示正常不正常,从而推断 IC2 正常工作了没有。一般亮表示工作在本波段。一般一次只能一个亮。

选择sw1或sw2后tuning灯亮,喇叭无声 ------ 如果 tuning 灯亮表示收到了信号(大多数机器都是这样的),喇叭无声 可以先查功放电路等。

网友C:
楼主真舍得用毛爷爷来买个还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舍得用毛爷爷来买个还是坏的!

以为就是简单个坏法,没办法 某鱼炒的老高了,这喇叭拆机都能卖六七十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为就是简单个坏法,没办法 某鱼炒的老高了,这喇叭拆机都能卖六七十呢

当花钱买教训吧,我也经常是这样,发现买来就是垃圾根本无法用上,就是电子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花钱买教训吧,我也经常是这样,发现买来就是垃圾根本无法用上,就是电子垃圾

这没事,某鱼买2价高  卖价也高嘛,喇叭60 旋钮30 其他七七八八也回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没事,某鱼买2价高  卖价也高嘛,喇叭60 旋钮30 其他七七八八也回本的

还好在上面没怎么买东西

网友:
某鱼某些二手机器卖价太高了!如果说情怀无价 也许说得过去!!!

网友(2020-12-03):
我和你一样也跳坑里,110收了一台,里面的调谐齿轮基本被拆光了

网友:
喇叭好象挂了

网友(2021-05-01):
还是继续出手,喇叭已经不行了

网友:
祝早日修复

楼主:
本来想整个就这么卖掉,不是已经拆开了嘛,螺丝之类的零件被家里小孩子弄的没见了,只能拆件卖了,没想到拆件卖 还 赚了几十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想整个就这么卖掉,不是已经拆开了嘛,螺丝之类的零件被家里小孩子弄的没见了,只能拆件卖了,没想到 ...

好,没亏就好

网友:
你这个有点盲目,完全没有搞清状况就毛爷爷出去了。
看来你要从最基础部分查起,要花相当的时间和经历去修理。
给你点提示吧,先检查电源是否有短路,再查功放是否能放大音频信号,最后再查高频部分。。。

网友(2021-06-09):
在咸鱼上卖东西的人,都是老师。
想修好这种状况的机器,投入太大了。

网友(2021-10-03):
终于找到了!各位前辈,我的前不久入手的7601也有类似问题,不知哪位大咖遇到过。机器开机正常,只有调频能收到,从调频转换到中波,短波1,和短波2,除了转换中间中波灯不亮,其他两个灯转换过去等亮,但是接收的都是调频。希望前辈们遇到这个问题的指点下,非常感谢!

网友:
不好弄的玩营,

网友:
我的 7601灵敏度一般,信号弱的地方接收到的频率还有点乱,信号强的地方声音很好。现在电池电压低的时候关不了机,要扣电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没能力搞

网友:
为你点赞。这个就叫玩中学。学中修。修中找快感。大家基本上都一样。没有那个牛哄哄。什么都会。

网友:
不搞坏几个机。说明你没功夫

网友D(2022-10-30):
一年过来,再没有关注这个7601机器的了;
这个机器,如果控制部分出现控制紊乱的问题,除非更换 UPD65005C,别的目前看不好办,这个片子价格高还不好买。
当然,据说也有高手已经使用其他的方式替代了这个芯片,可能也是不仅如人意,否则就会有市场需求。

补充内容 (2023-5-17 18:55):
据说已经有替代方案的芯片,解决这个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配件不好找啊

网友(2024-12-01):
谢谢回复!我将继续加油学习!

网友:
新版人民币壹元——壹百元都是毛爷爷头像

网友:
索尼7601开关芯片容易坏,这台机型上市较早,可能电路保护措施不够完善 用错电源或者,总之,这款机器呢就这一点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年过来,再没有关注这个7601机器的了;
这个机器,如果控制部分出现控制紊乱的问题,除非更换 UPD65005C ...

我买了原装的芯片换了,量少价高,但还是换了,还装了波段开关芯片插座,如果还坏的话,那就继续换,酱紫就像换灯泡一样简单了。

网友:
之前我也是看电路图研究了好久,也没找出个所以然,综合网上资料才确定是开关芯片坏了,芯片内部控制电路记不太清楚了,外围保护只有一支二极管 防止电源极性反接,如果外接电源电压高了 可能就会烧芯片。

网友:
八九十年代,收音机是主流,那时5号电池不太好买,外接电源设有多档位选择开关,这种电源倒是很常见,造成7601坏芯片,可能不是原机电源,我猜测跟个人的使用习惯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