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想做个简单LCR表,各位老师给看看这个方案行不行

楼主(2020-08-16):
看到好几个网友在做LCR表,于是也想做着试试,去年搞过一个失败了,自己基本功不行做的测不准,电路和程序都有很大问题,这几天又打了个外壳搭了个电路试验了一下。

手册上看到下面这框图,不知道这个图能用不能用?这图加变压器是什么作用?

于是在去年做的那个表的电路上,把运放换成了变压器,不知道有什么影响

电路图

简单实验程序

做好电路只实验了下100欧档,CD4052两根控制线先接地,单片机输出200KHZ正弦波,ADC直接采样,看手册说是最高1M采样率ADC时钟是14M,但是ADC时钟设置成28M不知道采样率是多少,一个周期能采7-8个点,没有任何校准简单测了100欧电阻和1000PF电容,就是不知道这方案能行不能行,和自动平衡桥有什么区别?

实物

100欧电阻和1000PF 400VCBB电容

LCD第一行显示串联电阻和串联电抗,第二行显示电容。

测100欧电阻

测1000PF电容,测量频率200K,可以看到误差很大

测电容和电阻串联

网友A:
论技术能力应该还不如您,在调试仿制电桥的程序时,有几点经验仅供您参考:1、ADC时钟设置不要超过手册规定值14M,否则采样速度不但不快反而可能减慢。2、ADC采样速率不要达到上限,手册规定1M,实际可能优化不到这个速度,建议用500K的采样速率。3、输出的正弦波降低频率,先用1KHZ或者10KHZ试一试,一个周期采样点过少可能会影响读数稳定性。

网友B:
I-V法测阻抗,变压器的目的是为了使所有被测信号都有一端是接地的,这样测试模型会很方便,软件修正也好做。
不同的测试频段那个变压器不同,100K以下用音频变压器,100K到UHF用射频变压器,UHF以上这个模型很难了,一般用其他方法。

和自平衡电桥也没啥本质的区别,无非是取得I和V的方法不同,I和V的测量方法是相同的,而且100K以下用运放实现的自平衡桥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技术能力应该还不如您,在调试仿制电桥的程序时,有几点经验仅供您参考:1、ADC时钟设置不要超过手册规定 ...

您太谦虚了能力比我强多了,我电路不懂电路板都不会画程序也写的很烂。

谢谢您的经验,要是能ADC时钟提高一倍采样率也提高一倍就好了,现在只能一个周期采到7个点确实有点少,想先试试这个方案,失败了再改别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I-V法测阻抗,变压器的目的是为了使所有被测信号都有一端是接地的,这样测试模型会很方便,软件修正也好做 ...

谢谢您的讲解了,这下明白了,原来变压器平衡和运放平衡一个作用,我说怎么直接把运放换成变压器也能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讲解了,这下明白了,原来变压器平衡和运放平衡一个作用,我说怎么直接把运放换成变压器也能用啊 ...

各有优劣吧,运放的好处是,测试点的源内阻很低,噪声小,缺点是测试点另一端是虚地,即便用差分测量,也只能消除幅度幅度,相位误差还是存在(等效分布参数导致的)
变压器的好处是,测试点另一端都是真正的地,没有因为虚地导致的相位误差,但是测试点的源阻抗不一定低(取决于被测件或者参考电阻),因此噪声高些

运放虚低的问题,在低频率下可以忽略,虚地可以等效于分布参数,低频对分布参数不敏感,所以它适合低频测量,此时噪声是主要矛盾
高频测量用变压器,而高频测量一般需要变频到中频,中频通道的带宽一般都很窄,噪声根本不是问题,此时分布参数才是主要矛盾,不同场合方案不同。

这说的等效分布参数,指测试点的参考面(地)不一致产生的等效分布参数,这个很难通过软件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有优劣吧,运放的好处是,测试点的源内阻很低,噪声小,缺点是测试点另一端是虚地,即便用差分测量, ...

学习了,听了您的讲解感觉还是应该把运放换回来比较适合,打算照二楼的建议降低频率在运放平衡范围内试试。

网友C:
这什么程序?打不开也看不懂。这个F030廷便宜的,之前我有一想法:STM32F1两个ADC同时采集10+1个周期的数据,然后1个周期找出0相位,之后10个周期仿许老师7.8Khz电路的流程计算出上下桥臂的四个值,之后套用老师电桥的程序实现3V的供电。

网友D:
stm32自带的AD吧,不要用高采集速率,那个是牺牲采样时间,非常短,电容充电时间不够,测出来误差很大

模拟开关鉴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什么程序?打不开也看不懂。这个F030廷便宜的,之前我有一想法:STM32F1两个ADC同时采集10+1个周期的数据 ...

汇编的程序,套路有点和大家不一样。 stm32f030f4p6足够用的了,我现在算法是定时器输出SPWM同时触发adc,打开上臂正电压采集一个表,然后负电压采集一个表,上下壁总共采集4次,正负电压合并成一个表,再DFT算出实部虚部,要是改成单电源只采两次就够了,采集感觉比较简单,就是定点数计算和多个数据显示比较麻烦,要是多个档位放大校准起来也比较麻烦,所以打算先搞个简单的,只一个放大档位。

我也是仿制许老师电路做的,现在把变压器去掉了测量范围太窄了,把运放换上了,打算降低频率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自带的AD吧,不要用高采集速率,那个是牺牲采样时间,非常短,电容充电时间不够,测出来误差很大

...

恩 降低采样率再试试,我电路基础不行,开关鉴相不知道怎么搞。

楼主:
今天把运放换回去了,28MADC时钟采样只能到1.28MHZ,设置成采样1MHZ正好,把正弦波频率降低到100K,每个周期正好采集10个点,一共采256点计算实部虚部。

电路不懂,不知道怎么改。

程序

今天先搞了简单测串联阻抗的,依次是电阻和电抗两个数据,直接采到数据计算的,没有校准程序。

简单测电阻电容实验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gwNjQzODM4NA==.html

1欧

100欧

333电容

1K

102 cbb测量误差很明显,实部都成负数了

10K

瓷片电容上写的33

100K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降低采样率再试试,我电路基础不行,开关鉴相不知道怎么搞。

不用开关鉴相,也不需要两通道同步采样,同步采样的问题是,两通道的增益和相位误差有区别,影响最后的计算结果
只需要把采样和测试信号同步起来,实现也简单,一个触发电路就可以了,然后在触发后进行采样,分别对V和I进行采集,然后用单频DFT算法就可以得出结果
单频DFT超简单,采样频率取信号频率4倍,那么基准信号就分别是0、90、180、270度的sin或cos值,也就是-1、0、1三个数,分别和对应采样点的采样值相乘(0可以直接忽略)
所以只需要在每周期4个采样点上取两个,分别乘以1和-1,然后相加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开关鉴相,也不需要两通道同步采样,同步采样的问题是,两通道的增益和相位误差有区别,影响最后的计 ...

恩 和测量信号同步这个方案比较好,单片机里面输出SPWM的定时器能同时触发ADC采样,采到一个表然后就DFT计算,这个方案比较容易做,开关开关鉴相我电路基础差根本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和测量信号同步这个方案比较好,单片机里面输出SPWM的定时器能同时触发ADC采样,采到一个表然后就DFT ...

每周期4次采样的好处是,每个正交轴在每周期只需要处理两个点的数据,而且是简单的取负号而已,根本不需要计算量,然后DFT累加也少一半的数量,因为参考信号总有两个点的幅度为0,这样就不需要做浮点运算,采样值直接整数算就可以了,加上抽取算法,测试速度飞快

DFT算法的优势是,噪声可以通过增加DFT数据量来降低,采样N个数据,信噪比提升是20乘以根号N,采样10000个数据,对于每周期4个数据,也就是250个周期,可以提高40dB的信噪比,在1kHz测试频率下,也只需要0.25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