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一个,一个5K电阻,在220V直流和220V交流电下,实际功率差多少?

楼主(2020-08-17):
小白问题一个,一个5K电阻,在220V直流和220V交流电下,实际功率差多少?

网友:
9.68W,直流和交流相同。

网友:
实际功率不差。无任何差别。  前提是你说的220V交流电 说的是真有效值。

网友:
不要把普通 插式电阻连接220V。 我真害怕你『实际』

网友:
我就用过5KΩ/10W线绕电阻装入试管,填充石英石英砂,连接220V市电做鱼缸加热器。
理论上,220V交流电是指电压的有效值,在正弦波状态下的;目前,随着电网用电设备越来越多,各种性质的负载会造成正弦波形的畸变,即电压正弦波波形很差,提出了真有效值的概念,实际上就是更趋近于真实值。
忽略电阻的(很微小)电感量,交流电压的有效值,或者真有效值,就是在纯阻性负载上,与相同电压值的直流做功相等,即产生热量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