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EDL电容会致CD不读碟吗?

楼主(2020-08-17):
一台JVC书架音响CD不读碟。
放入CD后,CD稍稍动一下就没有反应了,清洁光头也不见效。

电容爆了

电容爆了

电容正面

电容正面

拆机发现CD板上,一个EDL电容爆了,请问下这个法拉电容爆了,即使光头等是好的,也会导致不读碟吗? (考虑如果光头也坏了,就不打算修复CD了,如果只是这个电容导致的,个人觉得还是可以一修的)

网友:
猜测不可能,电脑光驱拆出来都没见过有法拉电容
所以法拉电容不是必要元件

网友A:
这个电容是为存储电路短时储能用的,一般不会影响CD。
可以用3节1.5V电池,串联1kΩ电阻按正负极连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是为存储电路短时储能用的,一般不会影响CD。
可以用3节1.5V电池,串联1kΩ电阻按正负极连接代替 ...

谢谢!
网上也查了下,回去准备用ETC卡上拆下的那个法拉电容代用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