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自动关机后电源不关机,不是电源问题 是

楼主(2020-08-17):
台式电脑自动关机后电源不关机,不是电源问题 是主板问题,如何维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是卖硬盘的吧?如此解决,您生意一定不错

关闭电脑后,切断电源很正确啊

网友:
需要查主板上的开关机电路,属于芯片级维修,不是板级维修可以修得了的。先去找一个电路图看看再说

网友:
类似故障有时能通过重新安装原版驱动解决,若没试过试一下再修也不晚。

网友C:
按下开关不放手8秒能否关机?

网友:
ATX电源,有一根线是power-on,管开关机的,你测一下这根线的状态
然后,按线路向前找原因

网友D:
没必要修,换个带开关插排解决,要不然就算是电脑关闭也得把插排开关断掉,以防止电脑不用时外线遭受雷击或者其它故障烧坏待机的电脑显示器其它外设。

网友:
按硬件和软件分两种可能:1、硬件方面:有些台式机关机后,主板仍然是供电的,尤其是使用键盘和鼠标快速启动的机器,需要调整键盘鼠标跳线。
2.有些机器启用的不是真的关机,只是休眠状态,需要调整电源模式或者重做系统关闭休眠功能。

总体而言,你的机器没有故障。检查一下,如果关机后按键盘或鼠标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下开关不放手8秒能否关机?

正解!
若能关机,说明硬件没问题。重新安装系统和驱动即可解决。
若不能,则是硬件问题。插电源是否开机?不开机——主板问题;开机——电源问题。
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修,换个带开关插排解决,要不然就算是电脑关闭也得把插排开关断掉,以防止电脑不用时外线遭受雷击或 ...

您是卖硬盘的吧?如此解决,您生意一定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您是卖硬盘的吧?如此解决,您生意一定不错

说实在话,我家N台电脑都是这样关机,N年了,硬盘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没有其他原因:方便,买个遥控220伏电源开关,冬天追剧完了,坐床上按一下全部OK,包括显示器、机顶盒、音响都是这样一按关闭,硬盘也没有坏过。我家没有电视,每人一台27屏微电脑+机顶盒。

网友:
4楼说的对,长按能关机(电源风扇停),说明电源是OK的.
那么剩下就是BIOS设置以及系统问题了.
win98以上都支持软件关机(电源风扇停),但需要bios里面的acpi支持,假如bios的acpi设置成pos1的话,就会像win95那种关机提示,windows已经安全关闭,请手工关掉总电源开关.

楼主:
主板故障,不能执行电源关机,如何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实在话,我家N台电脑都是这样关机,N年了,硬盘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没有其他原因:方便,买个遥控220 ...

那些机顶盒之类人家的系统比较强壮,直接关也没多大问题。
如果台式电脑或笔记本直接断电,硬盘先放在其次,比如14年的温七系统,非正常关机就可能无法正常开机了,打补丁后好些,但开机过程也慢了。
至于硬盘问题,反复非正常关机出现各种软硬故障的概率肯定是相对高一些,特别是正在运行大程序的时候突然停电

网友:
ACPI驱动有问题

网友:
ATX电源,有一根线是power-on,管开关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下开关不放手8秒能否关机?

能,关机,其他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闭电脑后,切断电源很正确啊

楼主的电脑不能正常关机,按层主的说法,就是直接拔电

楼主:
rhwx.然后维修

网友:
对于这个先升级个主板BIOS,升级到最新,然后设备管理器里面删除掉所有ACPI驱动
之后再用驱动精灵或者驱动人生之类的安装好所有的驱动,能不能好看运气
彻底点的办法就是重装系统

网友:
很多技嘉主板通病关机不关,需要长按电源键或是拔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