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802-1收音机波段开关问题

楼主(2020-08-17):
本人有二台熊猫802-1,其中一台的波段开关不正常,拨动波段开关到中间短波一时,无到位感。总得从机子后面看着拨动,否则可能不到位或者拨动过了,请高手指点下,如何处置?

网友:
加少许酒精或汽油后反复拨动,最后加一点润滑油(家庭环境用发油也可)。

网友:
你的问题是,它锁不住!

802的波段开关是不太好,加点稀油,润滑。

楼主:
哪里锁不住?

网友:
波段开关上面的定位钢珠丢了。。

楼主:
钢珠还在。

楼主:
加了缝纫机油没有明显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珠还在。

802的波段开关好拆,拆下来拿橡皮一擦很亮

楼主:
感谢各位了,事情搞清楚了,应是二个小钢珠,弹簧两边各一个。

网友:
二颗小钢珠就是定位的!!!!!!!!!!

楼主:
小钢珠0.3厘米的直径,在老自行车飞轮里面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