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了一款x宝能淘到材料的廉价的120W功放

楼主(2020-08-17):
做这个功放平台的目标有:
1。便宜,材料是量产件,好找,但不使用旧货拆机货;
2。模块化,可拼接搭配不同的板子,接口预留;
3。外观要过得去,要有精度,虽然是手工的,但也不能上不了台面,还要便宜;
4。功率必须足够,至少要能做家庭影音主设备。
5。适合安装我之前设计的频谱屏

        这个功放设计为60WX2一共最大输出120W的功率。电源为110-220V输入的交流电源。电源是60寸液晶电视上用的12V 8A电源,频率160K,采用了3芯片同步整流的结构,效率高噪音低,在这里确保低音输出动态响应。
        通道板设计了上电延时输出,听不到上电时砰的一声,既减少了噪音,也保护了喇叭。双声道4输入1输出的选通结构,一个3.5mm的耳机插口输入,3个莲花RCA输入。使用触摸键切换通道,避免了面板开孔,也提高了寿命。实际上很多产品都是按键的寿命决定了产品的寿命。
        功放模块采用了M543的成品模块 使用3116的数字功率输出,x宝随便购买,还有其他型号的,自己可以随意替换,接口只有电源,音频,功率输出三个接口。
        线材全部使用RV多股纯铜软线,确保电流输送能力。
        显示可以选择电平灯,频谱屏;显示模式用按键调整,十几种,和屏有关。

整体下来百多元,散件组装很简单,就几根线插上就可以了

采购的材料:

组装:

电路图:

通道板

通道板

触摸板

触摸板

清晰板的电路图可以下载:

网友:
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家里功放好几个,就想体积小,性能好,

60W*2,  够了!数字功放的音质,不知道和模拟的味区别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功放好几个,就想体积小,性能好,

60W*2,  够了!数字功放的音质,不知道和模拟的味区别多大?

现在跳广场舞的大妈用的都是数字功放了,试听无处不在!
我用了8A的电源就是确保低音时的电路供给。

网友:
这功放板十六块可以买到

网友:
有具体购买链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跳广场舞的大妈用的都是数字功放了,试听无处不在!
我用了8A的电源就是确保低音时的电路供给。

就算功放输出是BTL结构
单12V供电在8欧姆负责上,能得到60瓦有效功率?

另外设计了上电延时保护喇保,那么断电呢?

网友:
只能算是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功放输出是BTL结构
单12V供电在8欧姆负责上,能得到60瓦有效功率?

他这个功放是3116的D类功放,需要12V-26V电源。这个60W是手册上写的。具体有没有,反正厂家说有了。再说12V8A电源功率也是足的,在2欧负载上输出60W,效率高的话应该不奇怪。

楼主:
估计没有板子你装不起来吧。中间的那个通道切换的板子你有吗?

网友C:
太麻烦了,直接买个别人换导航拆下来的车载音响几十元   CD U盘MP3 收音机AUX输入什么的功能都有,还有彩屏显示,基本都带4路几十W的功放,接个电源就能用,比你这样拼简单方便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麻烦了,直接买个别人换导航拆下来的车载音响几十元   CD U盘MP3 收音机AUX输入什么的功能都有,还有彩屏 ...

就听个音乐,有人喜欢买贵的,有人喜欢二手的,有人迷恋拆机的,有人崇拜进口的。我只是推荐个自己做的而已,不要那么敏感。

网友:
不的错的数字功放一步到位

网友(2020-10-29):
玩才有玩的乐趣

网友:
看到了  下载学习下

网友:
这个配置估计不能满足大部分坛友都要求!

网友:
12伏电压低了,2欧喇叭不好找,就算能找到也不一定理想,当然可以用两个4欧喇叭并联,但还是受很大局限,不如提高电源电压,可以买个24伏的剪线电源,也便宜。

网友:
思路不错,顶一个

网友:
这功放最大的优点就是效率高,发热小

楼主:
通道板已上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