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能修索尼DAT八轨机

楼主(2020-08-17):
索尼DAT八轨机,型号PCM-800,故障现象,反复加载偶而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索尼的DAT机器本身销量就很小,用户面也很窄,估计不容易找能修的人。反复加载偶尔能用的话可以先量一下是不是哪个位置开关不好用了,加载到位了但机器检测不到信号所以才不能加载。

楼主:
也可能,谢谢您。

网友A:
去开盘机论坛找红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皮带吧,会有惊喜,祝你成功.

这个机器没有皮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开盘机论坛找红灯。。。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