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调压板最低电压

楼主(2020-08-17):
手头有一个lm317的调压板,电位器坏了,测阻值无穷大,找不到10k的,用一个5k的代替,12v输入,但是输出最低只能调到9v,求各位大师指教,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
这个R2怎么会用到1K?记忆中好像R2最大不能超过240Ω吧。

网友A:
计算公式好像是:Vout=1.25(1+R3/R2),对应楼主电路图

网友B:
我记得R1是220Ω的,还有就是这个317有最小电流,不能空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j端与地之间接一只120--240欧姆电阻,可变接到输出与Adj之间。最低1.25V

也就是R2阻值改小,然后跟R3互换位置,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公式好像是:Vout=1.25(1+R3/R2),对应楼主电路图

这里R3:R2=1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R1是220Ω的,还有就是这个317有最小电流,不能空载

师傅说的是R2吧,R2如果是220Ω,R3就取2.2K,给12v风扇调压,10:1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317正常工作时要求最低电流不能小于1.5mA,R2用1K,J2、J3不接负载的情况下317输出电流最高只有1.25mA, ...

我是带12v风扇测的,电压最低只能到9点几V

网友E:
电位器调整到最小输出电压(9V)的情况下,测量317的ADJ端对地的真实电阻是多少,理论上应该接近0Ω(因R1是0Ω的电阻),如果不为0Ω,则检查R1和R3是否不正常。如果确实为0Ω,则317已经不正常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位器调整到最小输出电压(9V)的情况下,测量317的ADJ端对地的真实电阻是多少,理论上应该接近0Ω(因R1 ...

确实317有问题,原来偷懒没测,今天焊下来测了一下,2、3脚正反阻值都是13Ω

楼主:
引用 网友F:
317调压电位器官网阻值是4.7K,用5K没问题,10K的没有看见过,这线路很简单的,照图上的对应查吧~

这个小板子某宝挺多的,我这吃灰好几年了,没想到放着还能放坏。师傅图中的D1、D2用4007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表述错误,正确的是:
Adj端与输出之间接一只120--240欧姆电阻,可变接到Adj与地之间。最低1. ...

317有问题了,目前没有代换的

楼主:
哈哈,都元老级了还这么谦虚,非常感谢师傅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您手头有TDA2030,或者D2030,也可以做可调电源~

这得找找看,不定什么时候就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