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天真的想法。

楼主(2020-08-17):
众所周知,电子管是真空中的电子流,操纵其中电子流的方法或是以电场,或是以磁场,实际应用则体现在示波管和显像管,当然显像管两者兼而有之,这个不细杠了 ,实际实验中发现,高压汞灯灯芯和荧光灯管在高压小电流时用磁铁可以影响其中电子流形态,那是否可以将音频通过线圈置于其旁,进而达到调制电子流的另一种形式电子管,虽然其频率特性受制于线圈是很有限的。

网友:
leap motion 比你的想法漂亮。。

网友:
不用天真的去想,CRT的年代就是这种类似的形式。--------偏转线圈

网友:
示波器也是应用之一吧

网友:
楼主可能没用过显像管的电视吧

网友A:
传统电子管是电压控制器件,输入阻抗极高是它的优势。你搞出来的这个是电流控制器件,那不跟晶体管撞车了么,体积功耗啥的还比晶体管高几个量级,用它图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电子管是电压控制器件,输入阻抗极高是它的优势。你搞出来的这个是电流控制器件,那不跟晶体管撞车了么 ...

别忘了电子管也有用变压器输入的电路,而这其中则引入了铁芯这个性能有限的材料,而空心线圈则可以绕过这个材料限制,电子管的电压控制电流的特点使得衡量其放大能力的指标是跨导,即由不同维度的参量控制能力,在电子管里这个能力通常与栅极与阴阳极的距离比有关,也就是可以由制造的物理尺度来设计,劣处同样是受制于物理尺度的制造工艺极限,而磁调制的原因则在于真空玻壳和阴极的制造于个人是较难以实现的,而荧光灯管却可以大规模使用,若能实现放大效果的的话,则可能实现常用电气元件达成有源电子器件的功能,只是一个跨界应用玩的思路, 谈不上与主流电子器件的性能做比较。

网友:
这想法在1910年已有,但没法放大。

网友B:
1,示波管与显像管属于阴极射线管中的电子束管。其发射的电子需要调制会聚加速轰击荧光屏由阳极回收。日光灯与高压汞灯是真空离子管的气光灯的门类,日光灯靠的是电子轰击汞原子使其电离导电的同时撞击荧光粉发光,高压汞灯是利用水银蒸汽中的放电,产生可见光的辐射用于照明。可见其原理与作用是截然不同的。
2,示波管与显像管是工作在直流状态下,阴极是固定的。灯是工作在交流态,其阴极是交替的,因为只有汞二极管在不受控的条件下电极是可逆的,否则就是如866的整流管。
3,这两种灯都是由两个电极组成,没有控制电极,示波管等都有控制极,可以调制电子流的大小,无论静电还是电磁偏转只能是控制其走向,并不能改变电子流的大小与多少。对于灯同理的。
详细了解日光灯;高压汞灯的机理可以阅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示波管与显像管属于阴极射线管中的电子束管。其发射的电子需要调制会聚加速轰击荧光屏由阳极回收。日光 ...

给于版这么一说正好想起来了,自镇流汞灯是有第三个电极的,用一个高阻接对向电势在启动端以近距离建立离子通道进而促成工作电极间电离弧光,但可惜这个启动电极的作用使得灯管的开通特性有点像可控硅,只有开通的功能,却难以达到关断的目的。至于荧光灯的两个电极因为要用在交流电路中所以只能是两个电极热态轮流当充阴极,在直流下则会有一个电极类似中毒样发黑,在变化磁场中却实只是受到扰动并不能实现大幅度控制电流强度,另外气体灯本身充有汞和惰性气体等以达成离子电流通道这一点和电子管相去甚远了。想要控制其恐怕并不容易做到。

网友C:
显像管不是这个原理吗

网友D:
磁控管和行波管了解一下

网友E:
如果楼主之前没有了解显像管的原理,而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说明你具有创造性思维的潜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像管不是这个原理吗

并不是,只是以磁场做扫描偏转以及旋转电子束,并不能束流强度仍主要靠阴栅两极电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控管和行波管了解一下

这个有些借鉴之处了,类似宝石激光器方式对特定型腔特内能量载体选择性增强后输出目标形态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楼主之前没有了解显像管的原理,而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说明你具有创造性思维的潜质。

显像管的整个阳极都是靶面,对电子束偏移引起的束流起伏更不显得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