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北京825电视机帧振荡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

楼主(2020-08-18):
坛友谁出北京825电视帧振荡变压器和帧输出变压器

网友:
帧输出变压器可以用电子管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代替。

网友A:
上面说的我用过代替。再给你个没有弄过的帧振荡变压器的代用。用晶体管收音机的输入变压器。
用晶体管收音机的输入变压器代替场振荡变压器,效果很好,各项指标都能满足要求。
    具体代用方法如下:
    1.如果用的是甲类放大晶体管收音机的输入变压器,则把变压器的初级接在场振荡管的栅极,次级接在场振荡管的阳极电路,如图1所示。
    2.如果采用的是推挽输入变压器,则可把初级接在场振荡管的栅极,次级的一边接在阳极,另一边可悬空,如图2所示。
    3.如果采用的是一种圈数比较大的推挽输入变压器(例如:珠江SB5-1型收音机的输入变压器,其圈数初级为2000匝,次级为(440+440)匝,则次级可以串联起来接在场振荡管的阳极,如图3
所示。
    上述三种情况,如果接好后不起振,则应把阳极或者栅极绕组的线头对调一下即可起振。(简励新)

网友:
朋友多:多年前收了个电子管电视机底盘,你需要这两个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说的我用过代替。再给你个没有弄过的帧振荡变压器的代用。用晶体管收音机的输入变压器。
用晶体管收 ...

多谢前辈指点

楼主:
继续求帧振荡变压器和帧输出变压器

网友:
我倒是有一个帧输出变压器,刚刚地下室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但肯定有。

网友:
帧输出变压器可以用收音机输出变压器代替,就是线性差。

网友:
我的帧输出变压器找到了,还有个825的行输出变压器以及全部电子管,其他的都没有了。如果需要短信联系。上图。

初级直流电阻

次级直流电阻

楼主:
继续求稳震荡变压器

楼主:
继续求帧振荡变压器

网友:
以前物质匮乏的年代,没有高强度漆包线,我用电话机上面的漆包线绕制一个上海104-5电视机场震荡变压器,没有浸漆,只使用了一周就再次烧毁!

网友:
现在漆包线到处都是,自己动手绕吧,很简单的

楼主(2020-09-25):
谢谢前辈们指教,再求帧振荡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