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纳伏级超低噪100万倍放大器

楼主(2020-08-18):
      低噪放大一直来都是电子工业领域一项极为重要运用又广泛的技术。放大器其中有一项指标是信噪比SNR即信号S与噪声N之比 SNR=S/N,信噪比可以是电压或电流的有效值的比值,如果是电压信噪比就是SNRv=20lg(Sv/Nv),比如一台放大器输出信号为1V,里面参杂了1mV的噪声那么该放大器的电压信噪比SNRv就为20*lg(1000/1) =60dB。由此可以看出一台放大器的信噪比在信号一定的情况下是由放大器引入的噪声电压、电流决定,噪声越小信噪比就越高,而放大器引入的噪声有大部分是放大器的架构各元器件固有的噪声总和,这部分噪声就称为放大器的本底噪声Floor Noise,本底噪声决定了放大器能够识别的最小输入信号大小,因此对于微弱信号的放大,本底噪声是放大器性能的一项重要的参考指标。对于高倍数的放大器而言本底噪声90%上是由输入级的噪声所决定,因此制作高倍数的低噪放大器难点在输入级架构的确定。

      由于DIY条件和成本限制因此我们只有选择具有低输入噪声高增益的运算放大器来完成,通过查阅参考文档选择了Analog Devices公司出品的ADA4523-1做为输入级的放大,这款芯片提供了优异的性能指标(0.1 Hz to 10 Hz 范围只有惊人的88nVp-p,1khz处频谱密度电压:4.2 nV√Hz)。 低噪放大器一般都采用N路并联以达到降低输入噪声提高信噪比的目的,N路并联等效为 1÷√N,这里采用多路并联降低输入噪声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输入电流噪声必须足够小ADA4523-1的为1pA√N,通过实验对比发现性价比最好的组合就是8路ADA4523-1并联,以达到单路的36%的输入噪声也就是在0.1 Hz to 10 Hz范围内达到36nVp-p。这一级增益设计为1000倍60dB,反馈网络采用10K和10R组合。

     对于设计指标为100万倍的放大器 显然需要多级放大处理,通过前面一级的输入级放大1000倍,输入噪声在这一级的影响已经降低,这级主要是合并前面8路放大后的信号并且进行增益可调控制,芯片也一样采用了ADA4523-1,当然也可以使用官方推荐的LTC2057,但为了性能还是决定使用ADA4523-1。增益控制通过波段开关设置4档,1倍,10倍,100倍,1000倍,因此整机的增益基本固定下来4档可调分别是1000倍(60dB),10000倍(80dB),100000倍(100dB),1000000倍(120dB),最大放大倍数120dB刚好两个数量级方便转换也就是1nv/1mv的比率。

    最后信号通过低通滤波过滤输出完成了所有的放大任务。

为了方便坛友制作使用我做了些套件提供对此感兴趣的坛友可以联系我或者直接淘宝。坛友价600一套散件520包邮。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625451083815

技术指标:

  • 输入噪声电压: 0.1Hz~10Hz范围内 40nVp-p
  • 频谱密度电压: 1kHz 处 2nV/√Hz
  • 最大电压增益: 1000000 or 120dB
  • 最大输入电压: ±15Vdc
  • 最大输出电压: 根据供电压决定,轨到轨输出,一般≤供电电压
  •        增益控制: 4档(60dB、80dB、100dB 、120dB)
  •        增益精度: (0.1Hz~10kHz) 2%
  •     最小分辨率: 10nV
  •        低通滤波: 3档 (<10Hz、 <100Hz、 Full)
  •        供电方式: 2片4.2V2000mAH锂电
  •        供电电压: ±4.2Vdc,最大供电电压±15Vdc
  •        充电接口: miniUSB 5V 300mA
  •

网友A:
版规改了? 可以发广告?

网友B:
技术指标不清晰,个别指标过高,漂移和失调产生的误差没有提出解决方案,...至于耦合电容,估计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要提供套件,这真是令人惊异的事情。

楼主:
补下测试图

网友:
能放大直流吗?

网友:
如果用ADA4528效果如何? ADA4528的失调电压只有2.5μv,ADA4523是4μv

楼主:
直流可以放大

楼主:
4528没这个好

楼主:
这个主要不是看失调电压

楼主:
0.1HZ近似为直流

网友:
记下这个,方便以后查用。

网友:
应该没有输入耦合电容吧,不然怎么放大直流

网友:
看图纸有输入耦合电容C1,应该不能做直流放大器吧

网友:
LT1028指标好的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了?最关键的输入耦合电容只字未提

你来补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指标不清晰,个别指标过高,漂移和失调产生的误差没有提出解决方案,...至于耦合电容,估计还没搞清 ...

关键你提到这些问题ADA4523-1已经处理了 本身就是斩波稳零运放,听你这口气不是像来讨论问题的的是来怼de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你提到这些问题ADA4523-1已经处理了 本身就是斩波稳零运放,听你这口气不是像来讨论问题的的是来怼de

您太敏感了,没有怼您的意思。
我只是提醒您,这么高的增益,再小的本底噪声都是巨大的干扰,您在数据处理上必须有所应对,您光依靠4523(?有这个型号么?)本身的能力是不够的。
这些问题解决之前,您的潜在客户难免心生疑惑,冒然提供套件,很不妥。

楼主:
你先看下测试结果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太敏感了,没有怼您的意思。
我只是提醒您,这么高的增益,再小的本底噪声都是巨大的干扰,您在数据处 ...

感谢对我担忧和指出的问题 回头我会详细计算解答

网友D:
我想要一个没有输入耦合电容的直流纳伏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规改了? 可以发广告?

不好意思不知道版规我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要一个没有输入耦合电容的直流纳伏放大器

这个一样可以直流输入,耦合电容只是把直流隔离,你测量直流无非就是想测量下它的直流上纹波或者噪声,如果不隔离的话1V直流输入放大1000倍就输出1000V了,不知道你想测试的场景是什么样的能否详细描述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一样可以直流输入,耦合电容只是把直流隔离,你测量直流无非就是想测量下它的直流上纹波或者噪声,如 ...

我想测试电路板铜箔上的压降(直流),一般在几微伏到几百微伏之间,普通万用表直流电压档一般测不了怎么弱的直流电压,用这个放大器放大一下再测

网友:
这个可能以后用得上。作下记号先看看。

楼主:
前面有坛友提问到对输入级部分电路没有进行说明,在此进行补充下。

一般采用耦合电容输入的交流放大器有最低输入频率LF限制,但如果LF足够低<1Hz则可以看做是直流放大器,但是最低输入频率LF是受限于输入耦合电容容量,电容量越大容抗越低所等效的输入噪声就越低,输入电容的噪声模型如下:

    在1Hz频率下电容C若为100uF则容抗为1590欧,也就是Cz的噪声等效于1590欧电阻所产生的噪声,1590欧电阻在10Hz带宽下将产生16.177nV热噪,如果电容C为1000uF则容抗为159欧在10Hz带宽下将产生5.12nV热噪。由此可看出决定UA放大器输入噪声关键在于增加电容C和减小电阻R,根据前面所述最低输入频率LF由C和R组成一阶RC高通滤波,假设LF为0.1Hz处-1.5dB衰减那么RC组合可以是470欧与4700uF,或者4.7K欧与470uF,或者1K欧与2000uF,这些组合都可以完成LF的设置效果都是一样,但是对于输入噪声来说470欧与4700uF的组合是最好的。
    实际操作下使用了陶瓷贴片、薄膜、CBB、普通电解、钽电容等常规电容,发现从综合性能和可实施操作上来将尼康BP470uF电容和4.7K电阻最为符合实际运用。为了保护输入电压过高损坏运放因此必须采取输入保护,这里采用低漏电二极管BAV199。

图1. 470uF尼康BP电容

图2. 输入网络电路

顺便附带几个测试图:

图3. 4.2V锂电池噪声测试

图4. LM399H 7V基准噪声测试

图5. 1N4673 6.8V稳压二极管噪声测试

网友E:
fA级别电流放大难度一般,nV级别电压120dB放大很考验能力。上面的人说了,即使斩波自稳零,接触电势处理/噪声/漂移/湿度耐候性/老化漂移需要楼主澄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fA级别电流放大难度一般,nV级别电压120dB放大很考验能力。上面的人说了,即使斩波自稳零,接触电势处理/噪 ...

你说的没错 接触电势处理/噪声/漂移/湿度耐候性/老化漂移 这里面除了噪声以外,其它几个因素都是直流偏移或者近似直流的偏移波动频率基本不会高于0.1Hz,对于这些干扰输入级高通已经做了一次处理,并且二级放大也再次高通处理2次总计0.1Hz<在-3dB左右,极低的直流分量已经被输入级耦合电容与稳零运放过滤,并且在PCB走线上做了相应的信号走线周围过孔屏蔽。老化漂移、温飘等因素都属于频率极低的变化,因为该放大器主要是对0.1Hz以上的信号进行处理,因此这些干扰已经基本可以忽略。唯一难伺候的就是引入的噪声也就是输入级所产生的运放本身噪声和外部信号走线引入的(主要是R6 R7 R8 及EC1耦合电容)这部分已经在前面进行了说明。

网友F:
市面的毫伏表就有1uV档位直观明了还不贵

网友(2020-09-20):
引用 网友F:
市面的毫伏表就有1uV档位直观明了还不贵

1uv档位?请问哪个型号的毫伏表,请说具体型号

网友(2022-02-24):
楼主请给我留意个电话

网友(2022-09-15):
引用 楼主:
前面有坛友提问到对输入级部分电路没有进行说明,在此进行补充下。

一般采用耦合电容输入的交流放大器有 ...

电容为电抗元件,何来热噪声之说?有也不应该使用交流容抗计算。

网友:
能放大蚊子声音吗?

网友:
不知楼主这放大器用在何处?有什么用途值得让坛友去购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有坛友提问到对输入级部分电路没有进行说明,在此进行补充下。

一般采用耦合电容输入的交流放大器有 ...

很久没有关注了,您的工程进展不大呀?

容抗不产生热噪声,漏电流倒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 接触电势处理/噪声/漂移/湿度耐候性/老化漂移 这里面除了噪声以外,其它几个因素都是直流偏移 ...

一级高通的截止频率处有-3dB即70.7%的幅度降落,两级高通的截止频率处则达到-6dB即50%的幅度降落。您如何保证这一点上及带内测得的数据是正确的?

网友:
不错!
放大器底噪这么低,内部屏蔽如何处理呢?

网友:
链接失效了?

网友:
随便一个超外差收音机也有上百万的放大倍数吧?当然我也没有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