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一个老笔记本电源的维修问题

楼主(2020-08-18):
我的一台古董笔记本电脑:东芝T1200,以前正常使用,后来2年未用,上个月接通电源适配器12V标准电压,打开开关后只听“叽”的一声,从机内电源板处冒出一阵糊味后,就不开机了。打开机壳拆下电源板后,发现有一只35V150μ滤波电容漏液,电解液造成主板漏电烧坏元件所致。因为这机对我比较重要,是我最得意的收藏器之一,我想尝试维修一下。现在请教各位老师:
1、这种情况会导致哪个元件损坏;
2、标有D、S极的三极管是什么类型的管子,具体型号是什么?
3、自己维修这主板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准备什么知识?

楼主:
就是电源板上方半圆缺口下的那个电容漏液。

网友A:
收藏品的话,上taobao搜一下,可能有原装电源出售。一般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藏品的话,上taobao搜一下,可能有原装电源出售。一般也不贵

没有这电源板出售。

网友B:
找一个12V电源,再买一个转接头不就OK了,没有接口卖就剪开接一下就好了,这东西有什么好修的,如果是特殊点的还有必要修

网友C:
换个电解试一下,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D:
发现有一只35V150μ滤波电容漏液 ------- 如果是正负极接反造成的,维修难度就比较大了
标有D、S极的三极管是场效应管,具体型号要看零件上面的文字或看电路图。
自己维修这主板应该 比较难,芯片级维修比换板维修难太多了

网友E:
看来你的知识欠缺很多的,还要好好补补!
漏电的电容肯定是要换的,DS的MOS管,就是开关管。
检修工具一只万用表和一只烙铁就够了吧。有条件可以买一台示波器,看看开关波形是否起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现有一只35V150μ滤波电容漏液 ------- 如果是正负极接反造成的,维修难度就比较大了
标有D、S极的三极 ...

谢谢您!88年的机器,自然漏液。马上找些场效应管换一下看看。

网友F:
DC-DC变压电路原理需要清楚。顺藤摸瓜式排查,输入-开关-保险-辅助电源-主电源,这个板看应该有辅助电源5V/3.3V之类吧。漏液损坏一般导致DC-DC电路的MOS管/推动管或推动芯片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解试一下,说不定就好了!

应该是烧了元件了,有烧件所特有的焦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你的知识欠缺很多的,还要好好补补!
漏电的电容肯定是要换的,DS的MOS管,就是开关管。
检修工具一 ...

嗯,我手头上有一台20M的示波器,您说的起振波形等方面我还真要恶补一下。这对我启发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DC-DC变压电路原理需要清楚。顺藤摸瓜式排查,输入-开关-保险-辅助电源-主电源,这个板看应该有辅助电源5V/ ...

该板正常工作时输出应该有几组4.8V、有一组-19V,我将跟着这顺序找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12V电源,再买一个转接头不就OK了,没有接口卖就剪开接一下就好了,这东西有什么好修的,如果是特殊 ...

这块板子装在主机内,有多组电压输出。

网友B:
这种电源不难修,找懂修开关电源的应该不难,或者到淘宝搜一下维修电源的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不难修,找懂修开关电源的应该不难,或者到淘宝搜一下维修电源的应该有

我们这小县城几乎无人能修,到南京找人的话也是要求想办法代换,还不确定能成功。

网友G:
这得多老的电脑啊?

网友:
TL1451结构还算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得多老的电脑啊?

80年代后期8086CPU笔记本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80年代后期8086CPU笔记本电脑。

和我年纪差不多的电脑?还能正常开机啊?

网友:
够古老,看电路板这是486时代的机器。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您!88年的机器,自然漏液。马上找些场效应管换一下看看。

88年的老笔记本电脑,扔了吧!没有任何使用价值。我的2005年的【明基】笔记本电脑早就扔到一边不用了。

网友I:
检修开关电源,记得串灯大法啊。

网友J:
古董笔记本电脑,好好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H:
88年的老笔记本电脑,扔了吧!没有任何使用价值。我的2005年的【明基】笔记本电脑早就扔到一边不用了。

星版,我这是收藏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正常使用情况下,电脑5--10年就得换新了,即使能用,速度也够折腾人。
30多年前的笔记本,还是东芝大牌, ...

摆弄了几天,也没有找到与板上相同的场管。麻烦您根据图上所示,能否推荐一些场管的购买地址或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检修开关电源,记得串灯大法啊。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古董笔记本电脑,好好收藏

唉,这电源坏了,电脑不亮机,心情不是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真的不好办呢,你看看是什么型号的场管,找找资料了解该管的基本参数,诸如最大漏极耗散功率Pd、漏源 ...

谢谢您,为我指出了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开关电源的大功率管烧毁,几乎就是两种情形:一是自身品质、负荷等原因击穿、熔断,几乎可以肯定上下游元件 ...

输入12V,输出5V、11.7V、-8V、-19V,其中还可能有反馈电路,该电路损坏是由于电解电容漏液导致电路短路。现在最关键的是买不到代换的功率管及集成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