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的IDE硬盘盒接口

楼主(2020-08-18):
偶得一迈拓3.5寸硬盘盒,通电显示正常。找了一根数据线无法使用。线路板上40品插针跟常规不一样,没有防呆口。请教行家。谢谢。

网友A:
IDE,红对红就对了
IED排线有一个红的,挨着4针D口电源的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E,红对红就对了
IED排线有一个红的,挨着4针D口电源的红线

谢谢。

网友:
买一个转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
红线1脚,看看是否有用

网友:
最后一脚都标出来了,  所以另一头是1脚 ,红线在一脚那边。   也符合红对红原则。

网友:
即便没有任何标识,2次总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错了不会有第二次了吧

全是信号线,不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