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外差收音机实际测试多电台频率均能收听?何故?

楼主(2020-08-19):
我们都知道超外差收音机的原理是差频出一个465k,频率,没错,那也就是说本振不变的情况下,比如990k位置,接收到的电台频率应该是990-465=525k的电台,对吧,没错吧。可是实际测试不光是525k,有很多个频率均能接收到,只是信号强弱不一样罢了,这是为何?照这样说,接收的不是525k还以为是525k的电台,不对吧,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还是本人,对超外差哪款需要补补

网友A:
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的固有缺点是存在镜像频率干扰,也就是在接收525KHz频率的电台时(990KHz-465KHz),990KHz+465KHz频率(525KHz+465KHzX2)的电台也会接受到。如果天线输入回路失谐(可变电容开路,或线圈受潮造成Q降低),收到的电台可能更多。顺便说明频率是依照楼主的说法,实际现在中波频率间隔9KHz,只能是9的整倍数,不存在525KHz这个频率。

网友:
对收音机来说,频率刻度指数高的的一个接收频率为真频,低的一个接收频率为象频,对信号发生器来说,调节信号发生器的刻度频率,指数高的频率为象频,低930khz的的频率为真频。摘自晶体管收音机修理与调试 。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就是镜像频率干扰;对于普通收音机来说是正常的;比如短波,感觉台很多;但同时用高级接收机做对比,根本就没几个台;

超外差电路实际工作是这样的,输入级进来的信号与本振频率(加减,加减后的结果再次加减)混合后,产生太多频率的信号;但中频电路只允许“中频”一个频率的信号通过;
所以,选择性(和灵敏度)是由中放电路的优劣决定的;收音机调谐频率指示的准确度是由本振频率决定的;
再次所以,天线回路只是个“宽带”滤波器;只对灵敏度有一点好处;丝毫不影响选择性和度盘的频率准确性;所以高级收音机在“变频”前加设“高放级”,滤除一些不需要的信号;减少镜像干扰;

某些高级接收机,天线输入那一级就是“某整个波段”的宽带放大器,对于由天线进来的信号根本不做选择;只用稳定的本振信号去“找”;谁比我低一个中频,就算谁了;然后再多次变频避开镜像干扰;

网友A:
还是镜像干扰造成的,相差频率都是465的倍数,三倍的弱一些。过去老式收音机中频175KHZ镜像干扰更严重,所以后来改为465KHz,

网友:
按原理,990+465=1455。收音机调在525KHz位置,本机振荡990,频率为1455KHz的电台可以收到。这个好理解。关系:(525=990-465;1455=990+465。1455-525=465x2)
实际上,收音机调到1569KHz位置,本机振荡2034,经常有收音机能收到频率为639KHz的中央台广播。数字关系:(1569=2034-465;639=2034-465-465x2。1569-639=465x2)

请高人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振不变是什么意思?

990k的本振,也就是说,双联调节到本振为990k处,不动,接收外来频率应该是525k的外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的固有缺点是存在镜像频率干扰,也就是在接收525KHz频率的电台时(990KHz-465KHz),990 ...

是的,我只是举例,虽然和实际稍有差别,但本人就是在550附近接收电台发现的问题,实际本振大概在990k,为了说明清楚这个问题,只是确定了一个和实际相近的数字。

楼主:
镜像干扰我听过,但如果这样说我就有点不理解了,为啥,我们有中频滤波啊,只有465k通过啊,为何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难道混频后的频率实在太多了,最终的最终,能产生很多个465k的情况(本振固定,外频不断变化的情况)?

网友D:
楼主忘了还有一个输入调谐回路吧?那个回路把其他电台都滤除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镜像干扰造成的,相差频率都是465的倍数,三倍的弱一些。过去老式收音机中频175KHZ镜像干扰更严重,所 ...

嗯,明白了,今天算是彻底了解了镜像干扰,也就是说我们为啥经常听说现代收音机采用了2次变频技术,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忘了还有一个输入调谐回路吧?那个回路把其他电台都滤除啦。

现在是这样的境况,实验环境,断开输入回路,启动本振,中频465k准确,然后调节信号发生器发现,不光是该接收的525k外频,还居然能接收,很多个频率(外频),出现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就是镜像频率干扰;

超外差电路实际工作是这样的,输入级进来的信号与本振频率(加减,加减 ...

感谢,每次你发都很个性一个翻桌子的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这样的境况,实验环境,断开输入回路,启动本振,中频465k准确,然后调节信号发生器发现,不光是该 ...

输入调谐回路断开,那么所有能差或者和出的中频的信号自然都会落进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这样的境况,实验环境,断开输入回路,启动本振,中频465k准确,然后调节信号发生器发现,不光是该 ...

当然,只要和本振相差465k,本振谐波足够大的话,和本振的2~3倍频相差465k的也都能收到,3倍频以上看你的灵敏度了

网友A:
楼主幸亏有信号发生器,本来我还想用实验证明一下呢。中波尚且如此,短波段更加严重,不少资料里在介绍短波统调技术时,都强调一定要搞清楚哪个是基本频率,哪个是谐波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幸亏有信号发生器,本来我还想用实验证明一下呢。中波尚且如此,短波段更加严重,不少资料里在介绍短波 ...

还别说,实际当中,还真不容易搞清除,除非得先拿一个统调确定没问题得机器进行对比,不然,,,,,呵呵
各种理不该出现得现象太多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幸亏有信号发生器,本来我还想用实验证明一下呢。中波尚且如此,短波段更加严重,不少资料里在介绍短波 ...

中波少,短波是严重,我说的就是短波来着,现在我发现这个机器有可能部单独是假象频率的问题,应该本身也有故障,造成了重复接收,具体还在近一步排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