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一台电脑可以安装WIN7和WIN10两个系统吗

楼主(2020-08-19):
请教一下,一台电脑可以安装WIN7和WIN10两个系统吗

网友A:
饭吃饱了,撑得?

网友:
如果是用系统盘安装一般是先安装低版本的系统,后安装高版本的系统,各自安装在不同的分区。启动时选择要进入的系统即可。如果采用虚拟机系统那么先安装WIN10也是可以的。安装双系统往往是需要使用一些系统不兼容的软件,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
1、两个硬盘盘各自主分区安装系统,开机bios快捷键引导盘选择对应系统。
2、单盘多分区两个主分区各自Ghost系统,第一分区系统bcd引导BOOTICE.EXE编辑添加第二分区系统,开机后引导菜单选择

网友:
完全可以先装WIN7再装WIN10装在二个分区中

网友:
可以呀,开机自选系统启动,不过win7和win10没啥大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饭吃饱了,撑得?

嗯,吃饱了无聊找点事情做做

网友B:
只喜欢XP,,,,

网友:
可以  双系统启动

网友C:
嘿嘿,你就是想在一台电脑上装N个系统都木有问题!

网友:
可以,还能再装linux什么的,在装个安卓 x86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嘿嘿,你就是想在一台电脑上装N个系统都木有问题!

好像是最多只能安装 4 个系统,不知道是不是记错了?

网友:
之前Win98到XP时代,曾经安装三个系统:Win98、Win2000、Win XP,为了某个软件的使用,不得不如此切换,后期的XP就单一了,但是现在又遇到问题,换Win10之后,有些软件不能全功能使用,无奈,不使用双系统了,找老电脑玩XP。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最多只能安装 4 个系统,不知道是不是记错了?

没有记错!嘿嘿,不过那是通常的做法,都是装在主分区上。
当你会用G4D之后,就能想装几个装几个鸟。

网友:
完全可以!开机时有双系统引导启动!

网友:
我的电脑上有四五个系统,全放一个盘上面,了解一下虚拟磁盘技术。。。

网友:
完全可以,前提是不是inter 8代的cpu。启动的时候可以选择进入不同的系统。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有时间装一下

网友:
双盘双系统,各管理方便不交叉灵活维护,启动时选择哪个盘引导就成。

网友:
可以啊,甚至你可以装个win10开虚拟机装苹果系统

网友:
以前装过win98+winNT+Linux三系统.........

网友:
完全没问题,装两个系统。以前经常用双系统,现在都改成用虚拟机了,更方便些。

网友:
可以,网上的教程有些还是先装win10,然后win7,其实,装的时候,不要选升级,全新安装到另一个盘就行了,如果启动双菜单没有的话,修复一下就行

网友:
可以的,双系统嘛
虽然我不会
但见过马儿跑的

网友:
我安装过XP和win7双系统

网友:
你想方便的话,最好安装硬盘电源控制器!TB有卖,不过都是开关直接控制,有不安全隐患!我现在正在搞用单片机控制,电脑启动后,按键被锁,保证硬盘不被人为关闭。不过得两个硬盘哦!

网友:
准备两个分区

网友:
可以装,我装了WIN 7  WIN 8和WIN10

网友(2020-09-28):
啥时 手机也双系统呀。

网友:
可以,装几个都可以,只要不格式化安装系统的分区就行,按顺序引导

网友:
可以在不同分区,装完进入第一个系统下载个启动修复,在开机就有双启动菜单了,

网友:
可以装的,1.加大内存(查看主板支持的最大内存【在Windows命令行下运行wmic memphysical get maxcapacity可以得到最大内存值】,
2.大容量硬盘
3.装VM虚拟机,如装Linux、Ubuntu、dos、WinXP、Win7、MacOS等虚拟机,按需要启动即可

网友:
还可以装个小黑,玩玩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喜欢XP,,,,

你用XP能显示矿坛的登录图像验证?

网友(2020-10-28):
可以的,分2个主分区就好了

网友:
以前最多的时候装过4个系统:
DOS622+win98+win2000+win2003

网友:
可以的,我的系统都在USB固态硬盘里,XP----win10 32/64都有PE也有。用BOOTICEx.exe修改下启动菜单。

网友:
硬盘上不同分区先装WIN7再装WIN10

网友(2020-12-29):
可以装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改下引导,只要硬盘够用,无限系统都可以,但是然并卵,还是用虚拟机才是王道

网友:
上一个百毒不侵的Win10x64系统

网友:
当然可以的。如果简单点就是先安装win7再安装win10。

网友:
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
没有任何问题,多占用一个分区而已

网友:
如果机器性能不差,虚拟机了解一下。
比双系统好玩。

网友:
可以,以前装过,

网友(2021-02-04):
听说可以,有的软件不兼容

网友:
在win7及其之前,是可以多个系统共存的,但要安装WIN10时却发现问题来了,要么在旧系统基础上升级,要么安装全新的,死活装不了多系统。也赖得去折腾了,反正新买的主板也仅支持64位的WIN10。

网友:
可以的必须装在不同盘,且先低后高

网友: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新机器不支持老系统。

网友:
当然可以 不过需要不同分区 或者不同硬盘
不同硬盘 的兼容性最高 不过会牺牲一下便利性 需要自检的时候通过启动项来切换系统 适用于电脑应急维护
不同分区 虽然可以节省硬盘 但是引导文件很容易出现问题 容易导致两个系统同时崩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最多只能安装 4 个系统,不知道是不是记错了?

我可以装6-7个单台机器。。。 WIN,LINUX,苹果,安卓。 其中WIN 可以3个,Linux 4-5个版本, 苹果1个,安卓1个。

网友:
只要你愿意,不要说双系统,十系统都可以

网友:
简单点一个硬盘装一个系统,都插上选择性启动。目前办公室的电脑就这样,加装一片SSD装了WIN8.1,原来的WIN7变从盘。

网友:
可以装。但是挺麻烦的

网友E(2021-05-02):
可以,把两个系统装在不同的分区就行了

网友:
肯定可以啊就是有点乱

网友:
可以,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把两个系统装在不同的分区就行了

      同一分区的空间里VHD的Windows7x64、Windows7x32、Windows8x64/32、Windows8.1x64/32、Windows10x64/32、++++++只要这个分区放得下多少个系统都可以吧。我只放过10来个系统就是了,RamOS、fbwf-windows、bootPE.wim 、bootPE.iso、bootPE.img都有。UEFI+GTP 、BIOS+MBR开机菜单选,进哪个系统由你。

网友:
没问题,XP+WIN7.XP+WIN10.XP+WIN10

网友:
挂两个硬盘。或者安装不同分区。用启动工具修复一下启动菜单即可

网友(2021-06-06):
双系统不是问题,3系统4系统都可以啊!

网友F:
我给一个朋友装了2个win7,2块硬盘,平时用固态,开票用机械旧系统,BIOS选择启动,主要是 他自己认为旧的用的习惯顺手而矣,里面还有些自己习惯的软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给一个朋友装了2个win7,2块硬盘,平时用固态,开票用机械旧系统,BIOS选择启动,主要是 他自己认为旧的 ...

旧硬盘系统可以迁移到固态上去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旧硬盘系统可以迁移到固态上去啊

迁移也就是个系统C盘,东西多了太慢,装个系统也就十几分钟的事,相当于捎带把垃圾也处理了,有时候的情况是百分百的可靠性更重要,他开店的,顺便让他也给朋友们能吹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迁移也就是个系统C盘,东西多了太慢,装个系统也就十几分钟的事,相当于捎带把垃圾也处理了,有时候的情 ...

系统放固态,DEF.....放机械盘,买便宜固态,盘快满了,模拟slc缓存失效,卡的不如机械盘,

网友:
引用 网友G:
系统放固态,DEF.....放机械盘,买便宜固态,盘快满了,模拟slc缓存失效,卡的不如机械盘,

我现在至少都给买240的固态,牌子一般都是kingston其次七彩虹、台电,看起来最便宜的朗科就买过1次,自己用的一块三星120EVO和一块台电480,其它不是因为太杂就是因为贵,C盘通常95G,和机械硬盘C盘一个分法。

网友:
厉害,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麻烦版主封帖吧

网友:
同感,xp软件多

网友:
现在那末多硬盘装在不同的硬盘上就成了,想进那个进那个。

网友(2021-08-10):
可以没问题 开机的时候可以选择 进入哪个系统

网友:
可以的和装别的双系统一样方法

网友(2021-09-23):
可以装 系统硬件要求高点

网友:
以前瞎折腾的时候一台电脑同时装了2个xp,1个win7,1个Ubuntu,呵呵

网友:
可以 不过新硬件不支持WIN7系统 坦白讲 没有对应驱动  只能逼迫用WIN10

网友(2021-12-09):
分两个盘可能行

网友:
这个不好玩  如果是因特尔平台可以试试装个黑苹果系统  有玩头

网友:
二十年前装WinNT  Win98双系统用过很长时间。

网友:
可以,但是个人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2022-03-06):
4系统我都见过,但我不会玩

网友:
没必要, 那一个系统都差不多, 除非你是搞科研的.

网友(2022-08-05):
这个可以有,而且不用虚拟机,单硬盘就可以。只是把两个系统装在不同的两个系统分区,烦的是开机要选择你要进的那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