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HD4830-3”改数控、可调电源,开源

楼主(2020-08-20):
pcb文件发不上来去网盘下吧
1drv.ms/u/s!AvHbePeWCXCplot1g3BtETioJuRkiw?e=pq6PM8
OneDrive网盘所有的文件包括代码都有 可能会打不开需要
程序写的烂就不要吐槽了 有能力的自己改吧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02551
之前改可调的帖子

网友A:
利用MCU的内部FLASH空间存储设置参数,硬件上可以省一片24C256,减少点成本。

程序空间没有用尽的话,只要最后一页没用上,可以利用FLASH的最后一页存储掉电后需要保存的参数,以前弄数控电源时这么干过,
上电、硬件初始化函数内读回上次关机后保存的参数并擦除FLASH最后一页(掉电后再执行擦除、写入,实测,时间不够),掉电后触发PVD中断,在PVD中断内执行FLASH解锁、写入、上锁。

3.3V滤波电容22UF,一片STM32F107再加一块液晶屏的情况下,掉电保存参数相当可靠,至今没出过错。
STM32的FLASH可以擦写一万次,轮流使用最后2-3页,基本上可以用十年以上,寿命不是问题。

网友B:
你好楼主,网盘的链接地址能否重发一次?
谢谢!

网友:
楼主就咸鱼那个大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MCU的内部FLASH空间存储设置参数,硬件上可以省一片24C256,减少点成本。

程序空间没有用尽的话 ...

标题怎么变成这样了 也还不能编辑
程序我写不好 稍微复杂点的我就写不了
我也没打算压成本 要不也不会用俩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楼主,网盘的链接地址能否重发一次?
谢谢!

链接没问题 需要梯子才能打开

楼主:
脚折一下

焊在这个位置

二极管吸收电路也可以改下 其他原件拆掉 留三个电阻一个电容 电容换1nF的
改了发热会少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标题怎么变成这样了 也还不能编辑
程序我写不好 稍微复杂点的我就写不了
我也没打算压成本 要不也不会 ...

需要什么样的标题请告知,我帮您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什么样的标题请告知,我帮您改一下。

艾默生HD4830-3 改数控可调电源 开源
改成这个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不着每次上电擦一页,flash任何一个bit任何时候都可以用程序从1改为0,在参数不多的情况下可以用一定算 ...

是可以按字节在任意地址写入数据,但是,如果不擦除的话,每个地址只能用一次。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因为每次存储数据的地址是按一定长度累加(减)的,数据地址的地址在不断变化,这个地址指针你还是要存储在固定地址,否则下次开机时程序不知道从哪个地址读数据地址,也就读不了数据。
要想改写地址指针则需要先擦除,而FLASH只能按页擦除,这就又转回到最初的问题!
每次写数据之前,数据所在的页虽然不用擦除了,但数据地址需要更新,地址指针所在页需要擦除。归根结底,只要写入数据就需要擦除某一页,只不过这一页由数据所在页改为数据地址所在页,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更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那么麻烦,一页擦除后所有字节都是ff,假定要保存的参数是4个字节,存储的时候再加上1个字节的标志, ...

好办法!!加个标志字节就不用再为数据地址操心,完美。
有空时按您这方法改改程序,多谢提醒。

网友:
踩两脚,留脚印要用时好找到

网友(2020-10-16):
引用 网友D:
网盘打不开啊,是不是地址错了?

补充内容 (2020-10-16 00:57):

我帮大家搬砖吧.程序没有上传,太大了.

HD 4830-3数控.part01.rar

HD 4830-3数控.part02.rar

HD 4830-3数控.part03.rar

HD 4830-3数控.part04.rar

HD 4830-3数控.part05.rar

HD 4830-3数控.part06.rar

HD 4830-3数控.part07.rar

HD 4830-3数控.part08.rar

HD 4830-3数控.part09.rar

HD 4830-3数控.part10.rar

网友:
正在学习单片机就关注数控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那么麻烦,一页擦除后所有字节都是ff,假定要保存的参数是4个字节,存储的时候再加上1个字节的标志, ...

小试了一下这个办法,写入时间过长,失败了。

硬件初始化时查找标志位、读出存储的数据,标志位清零,解锁FLASH。
触发掉电中断后,偏移量12写入标志位和电压、电流设置值,锁定FLASH。
ADC、DAC都是12位的,存储电压、电流设置值各用4个字节,共8字节,掉电后存储这8个字节还行。加上标志用的4字节,22UF滤波电容挺不住,存储失败了。

液晶屏背光耗电大,手上贴片电容最大只有22UF,可能是留给掉电后保存数据的时间不足造成写入失败。懒得动烙铁,回头再试,硬件稍微改改,这个方法应该没问题。

楼主:
//////////////////////////////////////////////////////////////////////////////////////////////////////////////////////////////////////
        int address = 0x0800E000;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F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F0;}
        else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E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E0;}
        else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D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D0;}
        else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C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C0;}
        else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B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B0;}
        else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A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A0;}
        else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9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90;}
        else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8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80;}
        else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7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70;}
        else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6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60;}
        else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5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50;}
        else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4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40;}
        else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3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30;}
        else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2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20;}
        else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1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10;}
        else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0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00;}

        UVP         = *(__IO uint16_t*)(address); //*(__IO uint16_t *)是读取该地址的参数值,其值为16位数
        OCP         = *(__IO uint16_t*)(address+0x2); //*(__IO uint16_t *)是读取该地址的参数值,其值为1
        mAS_p         = *(__IO uint32_t*)(address+0x4); //*(__IO uint16_t *)是读取该地址的参数值,其
        mAS_n         = *(__IO uint32_t*)(address+0x8); //*(__IO uint16_t *)是读取该地址的参数值,其
        WS                 = *(__IO uint32_t*)(address+0xC); //*(__IO uint16_t *)是读取该地址的参数值,其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PWR_PVDTypeDef PWR_PVDStruct;
    PWR_PVDStruct.PVDLevel = PWR_PVDLEVEL_FALLING_6;             //
    PWR_PVDStruct.Mode = PWR_PVD_MODE_IT_FALLING;        //降至阈值电压时触发
        HAL_PWR_ConfigPVD(&PWR_PVDStruct);
        HAL_PWR_EnablePVD();                                                                //PVD中断
//        HAL_PWR_DisablePVD();
//////////////////////////////////////////////////////////////////////////////////////////////////////////////////////////////////////

//////////////////////////////////////////////////////////////////////////////////////////////////////////////////////////////////////

void HAL_PWR_PVD_Falling_Callback(void){                                                                //PVD回调

        FLASH_EraseInitTypeDef My_Flash;  //声明 FLASH_EraseInitTypeDef 结构体为 My_Flash
        HAL_FLASH_Unlock();               //解锁Flash
        int address = 0x0800E000;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0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00;}
        else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1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10;}
        else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2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20;}
        else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3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30;}
        else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4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40;}
        else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5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50;}
        else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6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60;}
        else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7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70;}
        else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8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80;}
        else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9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90;}
        else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A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A0;}
        else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B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B0;}
        else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C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C0;}
        else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D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D0;}
        else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E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E0;}
        else if((*(__IO uint16_t *)(0x0800E0F0)) == 0xFFFF){address = 0x0800E0F0;}
        else {
                My_Flash.TypeErase = FLASH_TYPEERASE_PAGES;         //标明Flash执行页面只做擦除操作
//                My_Flash.Page = 0x0800E000;                                        //声明要擦除的地址                //STM32F0
                My_Flash.Page = 28;                                                         //声明要擦除的块                        //STM32G0
                My_Flash.NbPages = 1;                                                //说明要擦除的页数,此

                uint32_t PageError = 0;                                                //设置PageError,如果出现错
                HAL_FLASHEx_Erase(&My_Flash, &PageError);                //调用擦除函数擦除
        }

        uint64_t uvpocp = UVP + (OCP << 16) ;
        uvpocp = uvpocp + (mAS_p <<32) ;
        uint64_t masws = mAS_n + (WS << 32) ;
        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DOUBLEWORD, address, uvpocp ); //对Flash进行烧写,
        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DOUBLEWORD, address+0x8, masws ); //对Flash进行烧写

                                                                                                    //F0最少写入两个字节,G0最少写入两个字

        HAL_FLASH_Lock(); //锁住Flash

}
//////////////////////////////////////////////////////////////////////////////////////////////////////////////////////////////////////

单片机是stm32g031 电流大概20mA 电容100uf电解
擦除的时候也可以写入成功 貌似不应该把擦除放在掉电中断里 能用就懒得改了

网友(2023-12-08):
太深奥了,都是大神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