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一台红旗机

楼主(2020-08-20):
红旗601型,灵敏度不错,声音洪亮

网友:
这机器存世量很大啊

网友A:
木壳,4吋喇叭,声音不会差!

两个3AX81B,  还带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壳,4吋喇叭,声音不会差!

两个3AX81B,  还带散热片。

带散热片,601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双短波,飞乐喇叭不错。

网友:
类似的还有501  飞跃601

网友B:
推挽管是玻璃壳的。3AX71或81

网友:
有特点的机器,值得收藏。

网友:
看管子散热片输出功率最大得有1.5w当年的牛机,并且一般家庭买不起

网友:
这种喇叭的收音机也就那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挽管是玻璃壳的。3AX71或81

推挽是3AX81的玻璃管子

网友:
算是老机里面经典的一款,品相好值得收藏

网友:
        是早期的产品,做工用料都不错,木质框,前面板和后盖是塑料材质,机箱大,四吋大喇叭,音质会很好,品相不错。

网友:
下面是电池盒吗,像个子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用9伏电

6V供电,电池盒是活的一拽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