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平时不用的情况下点睡眠硬盘会运转吗

楼主(2020-08-20):
WIN10系统平时不用的情况下点睡眠硬盘会运转吗

网友:
硬盘肯定不转

网友:
把内存的东西存到硬盘,然后实际上是等同关机了

网友:
WIN10采用混合关机策略,对正常开关机已经优化,如果使用SSD盘,开机10秒左右,关机也很快,没必要睡眠,休眠等操作。

网友:
硬盘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睡眠--休眠--关机
睡眠相当于闭目养神,一有动静马上警醒
休眠类似于和衣而睡,按下电源尽快工作

WIN10的是混合睡眠,已经没有休眠和睡眠的界限了
闭目养神也可能不小心睡着

网友:
电脑睡眠了 就是人睡觉了 没有动静就不醒

网友:
WIN10系统硬盘经常偷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睡眠--休眠--关机
睡眠相当于闭目养神,一有动静马上警醒
休眠类似于和衣而睡,按下电源尽快工作

好形象啊

网友:
肯定不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