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风机变频器故障F6

楼主(2020-08-20):
昨天修个冷风机变频器,就是水帘风扇吹上送凉风的那种,主电容爆,400V200uF5个,有一处铜箔烧断。把明显不行的电容拆掉,只留下一个,烧断处搭通。通电有显示,还以为就是个这了。有轻微跳火声,电容略温,看来这个电容也不行,都不能用了,手头没有,就外挂。结果装上去有显示,然后显示没了,时不时闪一下,就又拆下来。回家通电却有显示,继续通电一会儿看见有零件冒烟,明天弄吧。
原因是三相电零线接触不良。
今天再弄,冒烟的零件是78M05,换后电压和显示正常,但没有继电器吸合声。查继电器部分,线圈并联的二极管短路,三极管炸(NPN),基极2.2K电阻不通,拆下继电器,看到发射极到地的细铜箔烧没了。基极通过2.2K电阻后有个电阻到地,已经烧看不见字了,然后到主芯片第2脚。可见主芯片遭受大电流冲击,感觉情况不妙,怕完。分析路径是这样,主电容铜箔烧断,后面的地到了78M05的地,反串到12V再到继电器部分,把三极管烧掉再到前面的地。芯片第2脚通电后一直电压很低,可见这个脚已经不行了,把继电器部分做个简单RC延迟,然后试试吧。再装上去,开机有显示,不转,然后报F6。断电再开仍然是等一等显示F6,不知道F6是啥意思?接下来怎么弄?
变频器型号LI015M21D,主芯片424BZ004  0G025。主家希望修,嫌买新的贵,不行就整套都换了,本来就旧了。

网友:
这种国产小功率变频器真不值得修,买个二手功率差不多的也就100-200元。

网友:
变频器有故障继电器就不会吸合,还是想办法弄清楚故障代码

楼主:
IGBT模块坏,BIP60015,中间脚和电源短路,比想象的便宜,买了个10元包邮的,回来试吧。

楼主:
卖家说不是真实价格,要补16元差价,即26元。然后看另一家12元包邮的也是如此,真实价格是28元。然后和主家说明情况人家不修了。看还有1元拆机的,运费另付,不知道是不是又是这种套路,真实价可能是20元,即便拆机也1元买不到。白忙活半天

网友:
如果芯片坏了,买通用变频器改吧,比同型号的便宜,同样一年保。修的话没300师傅都懒动手,修家电那会便宜一点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