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加负载会有很大毛刺从哪入手?

楼主(2020-08-20):
一个设备里的开关电源加上业务板3.3V、5V都有很大毛刺,但电压不跌,不加业务板还可以,应该从哪入手查找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过谦了,看您的回复就知道对电源有造诣,我测量肯定不专业的前面版主已经指导了,我会按版主指导重新 ...

闲的没事啰嗦几句,不一定准确,辅助您理解27楼朋友提到的可能性吧。

借用您的图,加几个辅助标识:

Q101是主开关管,它开通的过程是驱动信号给Cgs充电过程,当Cgs被充电到足够高的电压时,管子开通。
仔细分析开通过程,Vgs(Cgs上的电压)并不是线性上升的,当Vgs上升到VGS(TH)时,管子开始导通,Vds快速下降。此时栅极充电电流不但要给Cgs充电,还要给Cgd充电。在给Cgd充电的这段时间,Vgs不在线性上升,而是出现一个持续一定时间的平台,这个平台叫“米勒平台”。
在这个米勒平台期间,因Cgd上的电压不能突变,Cgd的“加入”会把Vgs拉低到VGS(TH)以下,MOS管会二次关断。随着充电过程的进行,当Vgs再次提高到VGS(TH)时,管子导通。这个过程会重复多次形成震荡,这个震荡叫“米勒震荡”。
反映在波形上,会出现下面红色标注那一部分:

米勒震荡会使MOS管在开通期间存在的反复开通、关断现象,增加开关损耗。开通速度越快,米勒震荡越严重。
所以,MOS的开通速度不是越快越好。反映在实际电路中,就是加入第一个图中栅极串联的电阻R107、R109,加入这电阻的意思就是减慢开通速度,避免米勒震荡。D106的作用是加快Cgs的放电过程,让MOS管实现某种程度的慢开、快关。

从您发的波形上看,好像看不出存在米勒震荡,R107、R109、D106应该是正常的。
准确判断需要您提供Vds的波形,您的图应该测量的是电源输出端,存在误判的可能。

描述不一定准确,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

网友B:
请教业务板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业务板是什么?

模块化设计,一般通讯设备上的称呼吧
比如路由器上,电源是独立的板卡,光模块板卡,电模块板卡

网友C:
先把电源整好,空载很低的,带满载也不该超200mV.

再带上你的业务板就可区分是那里来的

你这输出是电解+电感+电解,那后面的电解就是带满载波纹都是很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电源整好,空载很低的,带满载也不该超200mV.

是的,纹波应该200mv以下,根据你的提示我明天用负载仪代替业务板看看毛刺是哪里产生的。

网友D:
是啥芯片?通常在FB与输出正极间并102--105电容试试 但电容尽量小  再就是输出换低阻电解或钽电容再上并104

网友E:
      有这么多的LC滤波,还有这么高的开关噪声,真是太大了。有没有RC吸收?是什么构架(反激、正激)?测量有没有按标准测(20M限幅、接地环)?同时要区分电源本身还是业务板带来的噪声,还是二者都有,看波没有规律,可能二者都有,还是你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啥芯片?通常在FB与输出正极间并102--105电容试试 但电容尽量小  再就是输出换低阻电解或钽电容再上并104

因为是设备上的电源,原来是好的因此无意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这么多的LC滤波,还有这么高的开关噪声,真是太大了。有没有RC吸收?是什么构架(反激、正激)?测 ...

测量示波器接地好的,设备是Micro Logix 1400通电发现fault指示灯亮,再查发现程序不断在复位,然后查到3.3V有毛刺,怀疑是毛刺干扰程序芯片工作,去掉上面业务板3.3V也有900mv的毛刺。前端用KA7552作为震荡管驱动芯片、11N80C3为震荡管,431加光耦作为反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测量示波器接地好的,设备是Micro Logix 1400通电发现fault指示灯亮,再查发现程序不断在复位,然后查到3 ...

可能没说清楚,接地环是指探头用弹簧环接地(接负极)。900mV还是太高了,一般不超过50mV。检查原副边的消峰电路的阻容和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没说清楚,接地环是指探头用弹簧环接地(接负极)。900mV还是太高了,一般不超过50mV。检查原副边的 ...

谢谢您的指导,示波器探头接地弹片是好的,我还测试过其它电源是正常的,我对开关电源只懂些皮毛,这个毛刺干扰会来自哪?消峰电路的电容47U/50V和二极管已经换过。

网友:
有这么多的LC滤波,还有这么高的开关噪声,真是太大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示波器探头接地弹片是好的,我还测试过其它电源是正常的,我对开关电源只懂些皮毛,这个 ...

不是那些电容,重点查红框内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那些电容,重点查红框内元件。

红框内一个R8电阻68K、C4电容2200P测量都正常,白框内R40电阻3.3欧、C4电容1000P测量正常,黄框内C34电容1000P测量正常。另外我测量了开关变压器次级上的波形如下,这个似乎不正常。

网友F:
干扰? 电源要搞好也真不容易,连布线都很关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干扰? 电源要搞好也真不容易,连布线都很关键吧

是的,开关电源不吃透原理很难对付,这个是产成品不用考虑布线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框内一个R8电阻68K、C4电容2200P测量都正常,白框内R40电阻3.3欧、C4电容1000P测量正常,黄框内C34电 ...

这是轻载波,正常的。重载后会变成方波。如下图24V电源的轻载和重载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红框内一个R8电阻68K、C4电容2200P测量都正常,白框内R40电阻3.3欧、C4电容1000P测量正常,黄框内C34电 ...

红框中还有高速二极管和另一个是什么也要查一下,那一个有的是稳压管、电阻、串芯磁,不知此板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框中还有高速二极管和另一个是什么也要查一下,那一个有的是稳压管、电阻、串芯磁,不知此板是什么。

红框中那个D8二极管已经换过,另外一个B1是穿心磁珠,刚才加上业务板再测开关变压器次级波形似乎没有变方波,请看下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红框中那个D8二极管已经换过,另外一个B1是穿心磁珠,刚才加上业务板再测开关变压器次级波形似乎没有变方 ...

波是正常的,带重载后波会变方。
在带功率时再测一下LC滤波前后的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波是正常的,带重载后波会变方。
在带功率时再测一下LC滤波前后的波,

因为电路没有工作起来因此负载可能不多,虽然我把所有业务板度接上了。这个毛刺会不会是开关管造成的?毛刺可能是没有负载?

网友:
参考4楼的方案予以试验。

网友A:
显示的毛刺太大了,先排除测量问题。

首先是探头设置,探头是1:1还是10:1?示波器衰减设置是否与探头一致?
如果用的是10:1的探头,而示波器又设置为1:1,显示的波形就可以理解了,峰峰值不是2V,而是200mV。
您再确认一下是否是个低级错误。

其次,示波器探头直接接在电源输出端,测量出来的结果不准确。
应该把探头的钩针和接地夹都取下来,在探头的地与针尖之间并联10UF、0.1UF电容各一只,再用10-20cm的双绞线接到电源输出端,这样测量出来的结果才有参考意义。
还有,如果示波器能限制带宽,最好也把带宽限制的低些。

找个电源实测了一下您看看。

下图是探头接法:

不处理探头直接测量的结果,带宽100M:

探头处理后、带宽限制在20M的测量结果:

您对比一下,不处理探头、不限制带宽,毛刺峰峰值150mV以上。
处理探头、限制带宽后,峰峰值50mV左右。

第二个测量结果才是电源的实际波纹,第一个测量结果中的毛刺大多是探头引入的干扰,没有参考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的毛刺太大了,先排除测量问题。

首先是探头设置,探头是1:1还是10:1?示波器衰减设置是否与探头一 ...

      谢谢版主图文并茂的指导,探头是10:1,示波器衰减设置是否与探头一致确实没有注意到,周一上班马上检查,关于示波器探头直接接在电源输出端,测量出来的结果不准确,我从来不知道应该这样处理,我只是简单认为直接测试,况且其它电源也这样测试没有毛刺,因此认为测试方法没有问题,今天学了一招,周一按您指导方法重新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准确”这个词用的不合适,应该是不处理探头的情况下随机引入太多干扰,测量结果没有参考意义。
测 ...

嗯嗯,所以说学无止境,可惜网上像您和whmks以及上面回复指导我的比以前少了,再次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G:
我也来说两句露露脸
要显得很牛B的样子

如果测量没有问题
如果原本设计没有问题
看波形明显是开关管的开通太快造成的毛刺
检查驱动IC到开关管G脚之间的电路,应该是并联的一个电阻和二极管。如果二极管烧通就会让开通信号过快。
最好抄电路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来说两句露露脸
要显得很牛B的样子

您过谦了,看您的回复就知道对电源有造诣,我测量肯定不专业的前面版主已经指导了,我会按版主指导重新测量,设计问题我觉得可以排除,因为AB公司的产品不应该吧?您说的问题我根本想不到,我会去认真查一下,电路图没有找到,要抄电路图不是很容易,它是双面板,上面被许多元器件遮住线路,网上找到一个基本相近的,我再仔细核对一下,您说的那部分应该是一样的(我没逐个核对),我查到一个电阻10欧和二极管并联的,因为当时我以为二极管短路了呢?现在看这个二极管要拆下来测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的没事啰嗦几句,不一定准确,辅助您理解27楼朋友提到的可能性吧。

借用您的图,加几个辅助标识 ...

谢谢版主,是的我测试的是电源输出端,开关管和芯片处的波形我没敢去测,记得有一次去测烧了管子,今天正好讨教如何测管子和芯片处波形?因为我发现芯片接地点和示波器的接地之间有90多伏电压,用后端接地点又无法正常测量。

网友:
版主说得明白透彻。原来对米勒震荡不很明白,这次清楚了。

网友G:
再次看你的波形图,重载时已经是方波,那么这是最大输出了。
没有余量的最大输出了,变压器的充电和放电占满了一个过程,才会是方波。
不会是市电不够220?
如果能降10%左右的功率输出,波纹应该会少点。
不怕麻烦能动变压器的话减少一点次级,或者可以尝试多磨一点气隙,降一点电感都可以改善。
看电路,驱动电阻10+10欧似乎小了点,在次级电容换或者并低ESR的电容也没有满意效果的话,可以尝试加大R107到20、30看看。因为开通时MOS管的电流很小所以不太影响效率的,但是改善毛刺应该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再次看你的波形图,重载时已经是方波,那么这是最大输出了。
没有余量的最大输出了,变压器的充电和放电占 ...

    其实电源还远未到最大负载状态,因为电路根本没有工作起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原来是正常工作的,现在有故障了来维修的,因此多数是哪里有问题了,电源220V输入肯定正常电压只会高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是的我测试的是电源输出端,开关管和芯片处的波形我没敢去测,记得有一次去测烧了管子,今天正 ...

台式示波器,探头的接地端与市电的保护地是连接的,而电源热端的元器件与市电的L、N线有电气上的连接。直接测量开关电源的热端元器件,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把市电地线通过示波器、电源内部线路接到市电L、N线上,炸鸡的风险相当高。需要用一个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切断地线这个回路。

开关管反峰电压400-500V左右甚至更高,还需配一个100:1的高压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式示波器,探头的接地端与市电的保护地是连接的,而电源热端的元器件与市电的L、N线有电气上的连 ...

吃过一次亏记住了,但不知道如何解决,现在明白了,可惜设备不全没有隔离变压器也没有100:1探头。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通篇读过,学到了不少知识,非常精彩!!

网友:
找毛病是不困难的事,问题就是怕你玩命呢,在具备条件后再说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吃过一次亏记住了,但不知道如何解决,现在明白了,可惜设备不全没有隔离变压器也没有100:1探头。

仔细看了看您发的照片,板子上不仅有一路采用反激拓扑的AC-DC变换,还有两路DC-DC变换,和一路线性稳压(疑似)。

A区是采用反激拓扑的AC-DC变换,D3、D5整流后输出两路DC。
B区,看IC3、D6、L6的接法,应该是一路BUCK,将主电源经D5输出的这一路再做DC-DC转换,C区同理。
猜测B、C区两路BUCK输出3.3V和5V是给业务板的数字电路供电的。
D区,电源来自D3的整流输出,但没有B、C区里的续流二极管,只有一只三脚大功率管和若干阻容件,判断这是一路线性串联稳压,估计输出的是那路24V,给业务板上的模拟电路供电。
以上是根据板子背面走线做的大概判断,哪一路对应哪个输出还需看正面布线才能最终确定,但存在三路二次电源电路应该是没问题的。
如果真像判断的这样,问题也可能出在冷端这两路BUCK上。

从您发的波形来看,AC-DC这部分问题不大。这部分是给后级的三路电源供电的,是否考虑一下它的输出电压不足?有个TL431,您根据它的分压电阻算算有反馈的这一路输出标称应该是多少,测量一下实际值是多少。如果输出偏低,会造成后面的BUCK、线性稳压都不能稳定工作。

如果AC-DC这部分输出电压达标,有个一二百毫伏的波纹问题不大,本来就该是这样子。检修重点考虑转到两路BUCK上,您有其他好的板子,与好板子对照检查,方便些。否则就只能查IC3的型号,仔细区看资料了。

还有个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您仔细看板子,冷端部分的地是靠几个散热片的固定脚相互连接的(正面看不到,您自己确认一下接地是否只靠这几个固定脚),这些固定脚是机械性的塞到铝散热器上的,铜接铝,时间久了有接触不实的隐患。如果地接的都不牢靠,业务板玩不断重启就不奇怪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看您发的照片,板子上不仅有一路采用反激拓扑的AC-DC变换,还有两路DC-DC变换,和一路线性稳 ...

     版主,看得真详细,分析正确,原来这个电源不是单AC-DC的5V和3.3V电源,还有几路DC-DC降压电路,电压还有一路24V的。怪不得第一图的波形无规律, 有很大的坑。按版主的思路,一查AC-DC的输出电压是否偏低(主电源工作波是正常的,属于工作在DCM模式,是这样的波形)只要看输出电压是否偏低,估计主电源输出的二 路电压,一路在30V左右,降压后24V输出(如用升压另当别论);一路在10-12V左右,供降压电路输出5V和3.3V。二查几路DC-DC电路,用示波器测波形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版主,看得真详细,分析正确,原来这个电源不是单AC-DC的5V和3.3V电源,还有几路DC-DC降压电路,电 ...

就是您说的这个意思,从贴主给出的变压器次级波形来看,高电平平台后续减幅振荡,是DCM模式下的典型波形,AC-DC这部分应该没有大问题。
有可能是某只电阻虚焊、变值之类的问题,AC-DC的输出电压偏低造成二次电源电路工作不稳定,凭两张照片只能猜到这个程度。

最好是拿个维修电源,像您说的那样大概调到12V加在IC3、IC4入口处,30V加在Q3上,再给业务板供电。如果还是重启,就可判断是BUCK这部分的问题。不重启,再检查AC-DC这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用线性维修电源给板子供电,看看是否还存在不停复位问题,再判断是不是真的由开关电源毛刺干扰

是的,您提醒的对,我找个计算机电源给3.3V、5V看看是否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看您发的照片,板子上不仅有一路采用反激拓扑的AC-DC变换,还有两路DC-DC变换,和一路线性稳 ...

      非常感谢版主,那么详细的分析指导我真的学到不少知识。电路输出电压如您所料,我不太会画电路图就在您的基础上标了参数,根据您的指导我今天再测电压分析24V输出只有23.1V,我原来把注意力发在3.3V上没有去想24V,因为我认为24V是供给业务板上12个继电器,另外有直接输出到接线桩供外接,现在经您分析应该是电压低了。附我填写参数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您说的这个意思,从贴主给出的变压器次级波形来看,高电平平台后续减幅振荡,是DCM模式下的典型波 ...

        我在IC3、IC4入口处加了12V线性稳压电源,输出3.3V、5V电压正常也没有毛刺了,可业务板还是没有工作起来,但我发现IC3、IC4输出脚(电感前)的波形不一样,请教这个正常吗?

3.3V波形:

5V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您说的这个意思,从贴主给出的变压器次级波形来看,高电平平台后续减幅振荡,是DCM模式下的典型波 ...

       稳压电源在IC3\IC4处接入24V,后面输出24V正常、3.3V正常、5V正常,但业务板还是一直复位,看来问题在业务板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IC3、IC4入口处加了12V线性稳压电源,输出3.3V、5V电压正常也没有毛刺了,可业务板还是没有 ...

建议您把探头直接接在续流管D6、D7两端测波形,如果显示的波形还是这样的话:
第一个图开关管开通和关断期间的大幅震荡不太正常,想不明白为何如此,您从好板子上把C34、C26(LM2579的输入电容)替换过来试试,看看会不会有变化。
第二个图是进入断续模式了,负载电流小时会出现这样的波形,加大5V的负载如果能变为方波,那就问题不大。

或者玩个简单粗暴的,把板子上的那几个电解电容都给它换了。电解电容用的时间久了,尤其是在散热片旁边烤着的容易出问题,换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您把探头直接接在续流管D6、D7两端测波形,如果显示的波形还是这样的话:
第一个图开关管开通和关 ...

      是的版主,我空载时测量3.3V波形也和5V的一样了,就像您说的加上负载变方波了,看来是5V因为业务板没有工作起来因此负载很轻,通过摸索这个电源过程在版主以及楼上各位的帮助之下我学到了不少开关电源的原理,原来只会找到烧开、短路的简单修理,修好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指导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