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电视机前倾的问题

楼主(2020-08-20):
消除电视机前倾的问题
电视机底脚太内缩,太靠近重心,很容易前倾,磕头,造成显像管屏幕磕碰。维修时拆去后盖,这个问题更突出。在底部加了个向前伸的框子,超过显像管屏幕最外边缘,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网友A(2020-09-21):
三森 和平 梦寐  遥控系统

网友:
这一代产品是缩进的四个圆柱形腿相当不合理。到21遥直角平面就改进成伸出的狮身人面腿,实际上并不解决问题,由于当时的桌面都是软三合板,不得已在后面加了一根保险绳,地震强迫病终于治好了。

网友:
原来是日立

网友B:
这机选台开关容易坏,当年换过很多。

网友:
老师啊,向您学习,有时间多交流

网友:
木皮的门板做桌面不合适。我用原装日立改遥控的电视重心也偏前,前下方是要垫高一些才放心。

网友C:
我好像给这型彩电加过遥控,改过增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好像给这型彩电加过遥控,改过增补

我也加过,也换过增补高频头,遥控好像是陕西咸阳的黄河牌吧,增补高频头是在石家庄买的,好像是深圳什么大学造的,至今工作正常。

网友:
修电视时多把屏幕放倒,这样检修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选台开关容易坏,当年换过很多。

是的,这种机械预置选台的装置,我都换成遥控了,换成遥控后按键作为功能键也换了一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森 和平 梦寐  遥控系统

装过陕西出的和福州出的飞利浦遥控,陕西可能是叫黄河牌吧440,福州出的叫梦寐吧441。但始终没装日本的50436-560,因为他的对比度不能遥控,和只有三十个存储单元。存太也操作也不方便。这台机器就是装的440.

楼主:
三森也装过两台

网友D:
这样的电视机修过不少,还没发现前倾失去重心的.一般的重心是向后倾的.我经常把电视机放大半面积在桌面上修电视,还没见过翻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电视机修过不少,还没发现前倾失去重心的.一般的重心是向后倾的.我经常把电视机放大半面积在桌面上修 ...

这个是尾部,不是前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