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模块接线

楼主(2020-08-21):
48V转12V模块,请教电源模块接线。谢谢!

网友A:
接上48V电源,在输出端用万用表测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48V电源,在输出端用万用表测量即可。

谢谢!有开关的这头是输入吧?

网友:
应该有受CPU反馈回来的控制信号 低电平的多 你多试试

网友:
有开关这头是48v输入,另一侧两边是12v输出。

网友(2020-12-14):
有开关这头是48v输入,另一侧两边是12v输出。

我买的这块板,在有开关这头加了48V,没有输出,不知怎么能启动?还是板子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