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拯救者:6N15-6J5小单端功放

楼主(2020-08-21):
论坛里经常看到有喜欢做小胆的胆友,但大多都是为了追求简便,线路的设计缺乏琢磨,成品的性能难以保障。遂兴起设计一款小胆机的念头。
6J5是国产小7脚束射管,用来做小功放效率较高,配合10K牛可以出到最大1W以上的功率。推满需要峰值1.5V左右的信号,信号直推的话音量富余不足,且失真度、阻尼难以保证。所以个人不建议单级运作。无论如何要搭配一个伴侣,得以阴阳调和。国产小7脚管有一个双三极管6N15,用到这里一拖二非常般配。由于是阴极公用,阴极加入较大的电解退偶就难以施加大环路负反馈,不过也正好尝试牛前分级小环负反馈,相信音色会别有优势。纸面计算整机灵敏度0.36V,输出最大功率1.1W,失真较低,最大功率处不超2%。
本图未经焊机验证,纸面关键位置参考电压纯属推算,仅供参考,欢迎效果反馈。未经许可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网友:
国产没有小7脚功率管, 是个遗憾

网友A:
阴极偏置改成3只二极管串联咋样啊

网友:
院长又有新作品了,赞一个

网友B:
那个6P16P还没开始,又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阴极偏置改成3只二极管串联咋样啊

第一级电流比较小,只有2MA,估计4148都能够胜任,4001可能偏大。

网友:
顶院长的作品

网友:
之前做过6j5小单端用6j1推的,没有做好效果不满意就拆了,大师出图有空做一个,

网友C:
6j5三极接法输出牛用几K?

楼主:
引用 网友C:
6j5三极接法输出牛用几K?

在设计这个线路时也对比过6J5的三极接法。三极接法输出牛也是要用到10K,但是最大输出功率只有0.8W,用标准接法输出功率可以提升26%,所以就选用了标准接法。标准接法加上负反馈的作用以后,阻尼系数也有所改善,对输出牛的要求也会有所降低。况且小功率功放配接的喇叭一般也都是灵敏度较高的小功率音箱,阻尼的问题应该不是一个困扰。

6J5三极接法时供电电压要提高,驱动电压也要相应提高,阴极电阻的数值也要做出相应的改变。

网友D:
朱院长线路,妙不可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朱院长线路,妙不可言

一丝一毫的进步,都得益于版版的谆谆教诲。

网友:
收藏先,不知道6J1可以不,6J1还有很多

网友:
6J5达不到这样的输出功率吧

网友E:
遗憾实物图呢又等开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遗憾实物图呢又等开光

开光你来,快快快!

网友:
楼主又有新设计!!仿制了多个楼主设计的电路,效果都非常好。这个也不能放过,抓时间做一个。

网友F:
收藏了,手里刚好有几只6ah6

网友G:
10年前做的一个6J1推6J5小单端,配一对JVC小音箱,作为电脑音箱使用,自己觉得声音不错,一直到现在还在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112916&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年前做的一个6J1推6J5小单端,配一对JVC小音箱,作为电脑音箱使用,自己觉得声音不错,一直到现在还在用 ...

老师这张图也非常经典,5年前都收到我的电脑里面了。可惜现在6J1都被炒到4元了,只好避避锋芒,用相对“没用”且便宜的6N15,一个顶俩,也挺好的。无非是电路上采取点手段就行了。

网友G:
可不敢称老师,在坛里高手如云。我也一直关注您的每一件新作,从中学习新的知识和经验,您才是老师。
我也有一些6N15,原先有意作为小单端末级,但怎么画负载线也得不到好的工作点,无非是输出功率小和失真大,您的新作用6N15作前级是个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收藏了,手里刚好有几只6ah6

被你看出来了,这就是6J6-6AH6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不敢称老师,在坛里高手如云。我也一直关注您的每一件新作,从中学习新的知识和经验,您才是老师。
我也 ...

回老师:6N15做末级单端,作负载线可以选20K,这样单管两个半拉并联正好用10K的牛,推动当然还可以用6N15一推二,达到整机只用一种管子的效果。也可以传统地用6C1,或者6J1,6J2三接一拖一,体型上比较相配。追求简单可以全部取消负反馈,追求声音质量可以加上环路浅浅的负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6P16P还没开始,又来一个

打错了,是6P13P

网友:
院长的作品!必属精品

网友H:
请教朱老师:电路6N15十6j5三接能否用来推6N5单端?
  朱老师辛劳一下能否把6N5开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朱老师:电路6N15十6j5三接能否用来推6N5单端?
  朱老师辛劳一下能否把6N5开发出来。

6N15和6J5两个管子推6N5P在体型上差别太大,做出来恐怕不太好看。个人感觉用大八脚的管子推可能还相称一些。

网友I(2020-12-26):
楼主好!手册上6J5标准接法是屏极300V,帘栅极150V呀。可否用6N15和6J5设计一款推挽电路呢?这样可以提高输出功率啊!谢谢!!

网友:
请问院长:6N15是阴极共用,那R6是两声道共用阴极偏压电阻吗?

楼主:
是啊是啊是的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是啊是的是的

谢谢院长答疑

网友:
电源变压器用不了80w吧,🈶30w足够了。

网友:
大佬给设计个6n15推6ak6的单端电路吧

网友J(2022-01-15):
引用 网友C:
6j5三极接法输出牛用几K?

6J5(国产)三结特性曲线:(123超版-杨老师实测)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可不敢称老师,在坛里高手如云。我也一直关注您的每一件新作,从中学习新的知识和经验,您才是老师。
我也 ...

6J6(外国6N15)并管曲线--123老师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J:
6J5(国产)三结特性曲线:(123超版-杨老师实测)

6J5三极接法,用10K的牛,输出0.8W多点。相比于标准接法,功率有所损失。这点我在当时考虑设计一楼的线路是对比过的。当时的想法是对于此类小管,由于输出功率比较小,一般匹配的几乎都是灵敏度高的小喇叭,对低音的要求并不高,所以阻尼的要求也不会太高,那么标准接法,追求最大的不失真功率就应该放在首位,所以采用了输出功率能够超出1W的标接。同时标准接法的整体增益比较高,为施加负反馈,进一步降低失真、改善阻尼提供了有利条件。所以就没具体画6J5三接的图。当然,如果对输出功率没有特别迫切的要求,例如做耳放,那采取三接的办法也是可行的。
顺便说一下,123的这个曲线只做了小屏流的部分,而我们做功放时电流要用到20-30MA的部分,所以还是有点遗憾。这张图做低电压时的电压放大还是有用的,多谢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J:
6J6(外国6N15)并管曲线--123老师实测:

6N15并管做功放末级当时也对比过,用10K的牛最多能出0.6W,用20K的牛最多也只能达到0.9W,但是这样的牛实在是难找,没啥实际意义。其原因是这个管子的饱和压降随便就接近100V,对乙电的利用率太低。所以我觉得这只管子还是当做电压放大、推动、倒相比较合适,但是囿于这个管子体积太小,跟大管子合不来,只能屈尊推个小七脚或小九脚了。当然要做耳放,功率也是完全够用了。

网友K:
6J5推挽能出多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好!手册上6J5标准接法是屏极300V,帘栅极150V呀。可否用6N15和6J5设计一款推挽电路呢?这样可以提高输 ...

这个确实是个好主意,但是6J5做推挽,牛不好办啊,高阻线细,有那功夫费那劲,直接上6P1推挽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J5三极接法,用10K的牛,输出0.8W多点。相比于标准接法,功率有所损失。这点我在当时考虑设计一楼的线路 ...

老师你好,看到应用6J5,就想到了123老师测的曲线。还是老师说的对,这个6J5三结曲线,适应电压放大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6N15并管做功放末级当时也对比过,用10K的牛最多能出0.6W,用20K的牛最多也只能达到0.9W,但是这样的牛实 ...

老师好主意,6J6并管做推动!谢谢老师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K:
6J5推挽能出多大功率

6J5做推挽,纯甲类的话输出功率也就是单端加倍。甲乙类的话,目前的曲线只有帘栅压150V的,还不太合适,得有200V或以上的曲线才能看出,但这个已经超出管子的最大帘栅压了。所以单从最高帘栅压比较低这一点看,这个管子还不太合适做甲乙类推挽,也就很难通过推挽进一步提高输出功率了。

网友:
6J5接成三极管的时候,两个束射屏也当成屏极用,屏极面积增大不少,估计实际最大屏耗可以用大些,输出功率也可以大一些。

网友L:
其实6N15可以不搞反馈,然后阴极电阻用大电容旁路或直接接地,栅极固偏。这样两声道一个管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其实6N15可以不搞反馈,然后阴极电阻用大电容旁路或直接接地,栅极固偏。这样两声道一个管就OK,

一楼的电路正是这样做的。

网友M:
按老师的参数在特性曲线图上复核了一次,非常精准,老师的设计很精妙。

帘栅电阻大,其上压降也大,且满信号时帘栅流估计增大蛮多;如果帘栅不上稳压,那么在150V的图上作业的结果精度就差了。

就算帘栅稳压了,最大信号时栅偏压也有变动,工作点会下移。

请教老师,在不稳压的条件下,功率和失真等参数,和稳压比,误差能到啥程度,谢谢。

网友:
我在想,干脆,电源,帘栅,全部稳压;阴阻也换成1.4V稳压管(TL432+多圈微调电位器,针对管子差异还能微调偏压),这样如何?

网友: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就是满信号时帘栅耗可能超过了不止一点,这样有无问题呢?谢谢

从图上看,在1.4V偏压下,就算0信号时,帘栅耗好像也超了,这管子帘栅散耗功率确实有点偏小。

根据yucs老师的实测,栅偏压1.1V时,帘栅流会比手册曲线图上给出的小很多(不知是否和143V<150V有关,或者和手册过于保守有关),这样的推测的话,1.4V栅偏压,0信号时,帘栅耗估计也有希望不超。

总之,我是比较困惑的,亟待老师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M:
按老师的参数在特性曲线图上复核了一次,非常精准,老师的设计很精妙。

帘栅电阻大,其上压降也大, ...

帘栅压的获取一般要考虑压差,压差小的话考虑电阻降压,压差大的话考虑稳压二极管降压、稳压电路、或者是单独绕组供电。这里虽然压差比较大,但是管子功率小,帘栅流在屏压较低的瞬间其实并不是太大,而且是瞬时的,可以通过加大退偶电容来克服。所以没必要采用复杂的稳压电路。
注意帘栅压只在屏压最低值附近,也就是大约一个周期360度的很小相位大约60度的区间栅流变大,电容加大即可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M:
按老师的参数在特性曲线图上复核了一次,非常精准,老师的设计很精妙。

帘栅电阻大,其上压降也大, ...

咱们设计线路时首先要做到静态时帘栅耗不超,然后,帘栅流随着输入电压会波动,导致帘栅耗的波动。这种情况,跟你帘栅压稳定与否没有关系。越稳定反而可能越超。实际上,电子管无论是屏耗还是帘栅耗的极限值,都是指的交流电路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功率不能超耗,而不是说在一个周期内不允许瞬时值超耗。所以在设计单端时,一般只要确定静态时不超耗,基本上摆动起来以后平均值也是不会超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按老师的参数在特性曲线图上复核了一次,非常精准,老师的设计很精妙。

帘栅电阻大,其上压降也大, ...

帘栅流变化,如果阴极电阻没并电容,那工作点肯定变化,这种波动,只有采用要么增加阴极电容,要么是采用固定栅负压,即阴极直接接地这两种方式来避免。我在一楼的图上已经采取了阴极电阻并电容的措施,较大的电容保持了阴极电位尽量不出现波动,所以工作点还是稳定的。有的电路在五级管情况下利用阴极电阻来获取本级负反馈,那是不太靠谱的,会增加额外的失真,但他们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我要说,你老兄都钻研到这一点了,问问题专门拣要害地方问,很少有人这样的,你已经快成仙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咱们设计线路时首先要做到静态时帘栅耗不超,然后,帘栅流随着输入电压会波动,导致帘栅耗的波动。这种情 ...

感谢老师悉心指导,看老师帖子进步快。

根据老师的意思,结合我自己的思考,弄了两个图,不知是否理解正确?

一般专业强放管(如6p1)会给出0信号帘栅流和max信号帘栅流,max信号帘栅流是否就是对应工况甲?

6J5非专业强放管,手册没有max信号帘栅流给出,除非自己亲测;不过咱是用来听音乐的,测工况甲max信号帘栅流意义不大。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感谢老师悉心指导,看老师帖子进步快。

根据老师的意思,结合我自己的思考,弄了两个图,不 ...

是的,就是这样的。其实这两个值还是很笼统的,更加详细的、动态的帘栅压电流值是在楼上的曲线上读取的,你通过控制工作点和负载阻抗,就可以控制最大帘栅流,进而控制帘栅耗。曲线上每一根线都不是白给的,有其意义内涵,就看你能不能或者会不会用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这样的。其实这两个值还是很笼统的,更加详细的、动态的帘栅压电流值是在楼上的曲线上读取的, ...

老师请原谅我问题多。

我们算帘栅耗需要的是“I直流”对吧?

假设用信号发生器满幅干,那么“I脉动max”是可以在曲线图上读出来的,但是“I直流”是没法从图上直接获取的?

那么“I直流”该怎么获取呢,首先想到查手册,但是我没搞懂手册上的12毫安到底是不是指的“I直流”?要么就是实测了?

以上困惑自己是搞不清的了,还请老师帮助。

楼主:
帘栅流随栅极电压变化而出现浮动,当输入较大正弦波电压时,帘栅流并不是呈现正弦波,其平均值会向上飘移。表中查到的电流都是有效值,简单理解为被退耦电容平滑之后的平均值,就是用万用表能够测量出来的值,也是我们计算平均帘栅耗的依据。
这一点在曲线图上能够明显看出来,如果一时看不出,那就先接受这个结论吧。

网友:
负载线定了,对应的帘栅线能画出来,帘栅流是非正弦规律的脉动直流。按老师说的,其有效值可以查手册或者万用表量,但是怎么在图上直读菜鸟还需要再琢磨。谢谢老师如此详细的解答

网友(2022-12-26):
如果电源余量不大,信号正半周时候,帘栅电流大,阳极和帘栅极电压跌落,反之上升,造成正玄波信号正半周高,负半周矮我在示波器上发现过。

楼主:
两年前画的电路,第一级两声道采用6N15作为共同的前置放大,共阴结构导致本地负反馈有点复杂了。现在看来,不如单独用两个三极管分别做前置放大。但从成本考虑,两个单三极管价格不低。节约的做法是用小7脚的多极管三接来代替单三极管工作。6J1被抄的已经够呛了,价格虚高。倒是有个心仪的廉价管子用到此处极为合适。闲了谋划一下试试。

网友:
原来我想做个6N15-6N15*2, 总共3个6N15, 后来觉得这个管子的灯丝电流太大了,不值,就没做。

网友N:
我有一事不明,6n15阳极电阻220k,根据阴极电阻和阴极电位可以推算出阳极电流为2毫安,欧姆定律,220k电阻压降应该是220k×0.002,也就是440伏,可是电源总共也没有这些电压呀,何况管子还要70v?

网友:
r5和r8是负反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有一事不明,6n15阳极电阻220k,根据阴极电阻和阴极电位可以推算出阳极电流为2毫安,欧姆定律,220k电阻 ...

6N15是共阴极双三极管,只有一个阴极,所以你推算出来的阴极电流要分给两个三极管用。还有这个电流并不是全部来自于屏极电阻220K,还来自于负反馈电阻470K,再算算?

网友N:
引用 楼主:
6N15是共阴极双三极管,只有一个阴极,所以你推算出来的阴极电流要分给两个三极管用。还有这个电流并不是 ...

明白了,那不用这个负反馈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明白了,那不用这个负反馈可以吗

你可以试试。

网友(2025-02-14):
太好了,我咋就找不到朱院长的6N15电路呢。自从看了6P13P之后,我特别相信朱院长的电路

网友N:
朱院长,第一级6N15阴极用一个红色LED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朱院长,第一级6N15阴极用一个红色LED行不?

可以,你完全可以只管试试,不会坏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你完全可以只管试试,不会坏管。

我的KJ4比较多而且全新,能用这个图不?院长

网友O:
朱院长  您好  用5K的输出变压器可以吗,电路如何调整 多谢

网友:
用5K  我是把输出4欧端接了8欧的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朱院长  您好  用5K的输出变压器可以吗,电路如何调整 多谢

5K牛适合并管6J5,或者用6P1。直接用也就输出功率小点。你酌情选择。

网友:
多谢 朱院长&原野山色  回复

网友:
这个非常好,可以装个有机玻璃盖子里面,管子小不太热,

网友O:
朱院长  您好
初学 请教下您 ,这个电路的前级是用2个6N15还是用1个管,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朱院长  您好
初学 请教下您 ,这个电路的前级是用2个6N15还是用1个管,多谢

用的是一个6N15,推两个6J5。

网友:
引用 楼主:
5K牛适合并管6J5,或者用6P1。直接用也就输出功率小点。你酌情选择。

谢谢 院长指点,
那我就用并管 6J5, 工作点如何调整,您能帮修改下电路,多谢多谢

楼主:
一个就行,两个浪费。

网友:
谁说国产没有7脚功率管,7脚6p1功率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