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艺8080-2S收音机部位,电压低

楼主(2020-08-21):
请问收音机部位,电压低,BG1发射极,是图纸标错了,还是有故障了 收音机能收到电台

楼主:
图中是4V,实际只有3V

网友A:
图片太小,根本看不清楚

网友:
就那样,不必纠结差那点电压,是别的地方的事。。。。

网友:
表有问题的可能性大些建议用mf10表测试一下

楼主(2020-10-28):
不是表的原因,试过其它机器是接近图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小,根本看不清楚

你放大慢慢看,给分析电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