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台2A3用那种整流合适

楼主(2020-08-21):
想做台2A3比较纠结用晶体管整流还是用5Z3 这个家伙就十五瓦 功耗比较大 给电源变压器也带来了不少压力 但是看见多数机器用电子管整流 不知道选哪个了 大家给出个建议

网友:
胆机热都兴起几十年了,矿坛也发展十几年了,可是还有人在纠结胆整流还是石整流
我两者都不反对,但是那些吹嘘胆整流如何如何的,我实在看不下去,本来挺好的,想用啥用啥,方便省心就1N4007,好看漂亮就5Z3P,纯粹个人喜好,非要筋头八脑扯出一堆东西

0内阻?拜托先去找本书好好学习下源内阻的概念,用万用表电阻档测源内阻也是醉了,头一次听说
再说这世上哪来的0内阻源,有这天顶星科技,咋不进中科院呢
线性好?哪个线性,厂家参数呢?实测参数呢?一个整流器件也扯什么线性也是醉了,头一次听说
胆味足?胆味是啥原理?功放本质上就是一个DC-AC变换系统,DC源内阻高导致AC动态差,当然胆味浓
石整流声音硬?蓄电池声音硬?不废话嘛,胆整流内阻那么高,声音硬的起来?

我不否认石整流的某些缺点,比如过零时逆导通导致的电源谐波大,但这都是可以解决的
石整流不那么受吹捧的原因,无非一是看着比较low,不养眼,二是这里面有利益存在
不说别的,那么多大厂名机都用石整流,人家难道都傻?

如果再往根源上说,电子管从技术角度早已经过时了,玩的人大多出于情怀需要,而且也就是在民用消费领域混混,即便如此,也打不过石机
别说什么“低端胆机当然比不上石机”,就是高端也不行,不管是几百块的影音功放,还是几万十几万的高档设备,拉出来比比,哪个胆机指标比石机高了
就不说指标,单说指标的稳定性,石机甩胆机几十百条街
这里又有人说了,影响器材不能只看指标,你得比听感。瞧瞧,这帮人就是这么讨厌,听感是个什么东西,能量化?不能量化比个毛线
我就特别讨厌音响圈内“靓声”的说法(貌似是广东传过来的),整天“靓声”“靓声”的,啥叫“靓声”,给个可以评估的概念,如果不能,那就是嘴炮嘛,谁不会啊。你看专业器材,谁会在产品手册上标注“靓声”,显得很傻X很不专业好吧,所以以后别说“靓声”了好不?真的很lowB
再看看现代的顶级专业设备,有电子管的?电子管真那么好,为啥资本家不重新开个厂大量制造?

我这里不是否定胆机,但电子管到晶体管,技术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有情怀可以,但过分吹嘘和孔乙己有啥区别

网友:
不用纠结,按胆整流设计,后期做个转接座可以插晶体管整流模块即可

网友A:
纠结无益,自己喜欢什么就用什么,也不用考虑 理论的事。最后做完了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电子管整流玩个什么胆机?胆机要指标没指标,要功耗低没功耗低,又笨又大,还花钱不少。为的是那份情怀 ...

是啊,口口声声不喜欢电子管整流,又说胆机指标很差,又这个那个的,晶体管指标好,还省电,就听石机好了,整天JJYY。 关于 打表,很简单,阴极加热会产生电子,同时会有电场,要不怎末会有栅极漏电流呢?本身就有漏电流,如果再用万用表电阻档去测量,等于又叠加个电场,不打表才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1N4007整流全波整流,但用10个管子并联当一个用,尽量减少电源的内阻。当然无法做到电子管的零内阻

电子管根本不是零电阻,其内阻比晶体管大很多。晶体管整流电压降就几伏,电子管在几十伏。

网友:
用电子管整流

网友:
晶体管整流,不搞花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个电子二极管,点燃电丝,量下两极?

最大整流电流下,测量。

网友:
这种 感觉  直接电子管整流!  而且 换整流管 声音也不一样!玩法多多!

网友D:
只有儍瓜才会吹嘘电子管整流比较好的。不讲理论,只论那些七十年代的顶级电子管机都用硅整流便可知。

网友:
2A3 还是用电子管整流好,电压不高,电子管整流内阻虽高,但线性好,声音更有胆味

那种 1千伏左右 的 805,845, 211什么的就建议晶体管整流了,这样安全

网友:
买个整流桥就完了,除非你做的机器是装样子的,实用还是整流桥实用

网友E:
用5AR4整流吧,阴极电流2A,比5Z3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纠结无益,自己喜欢什么就用什么,也不用考虑 理论的事。最后做完了都一样。

就是有时随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5AR4整流吧,阴极电流2A,比5Z3小

手里有不少5Z3  5AR4还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有不少5Z3  5AR4还没有用过

5AR4是旁热管,电流超过200毫安,灯丝5V2A,整流出来电压比5Z3高

网友F:
最好的就是用蓄电池,电子管发明的时候就是用蓄电池做电源的,后来采用交流电仅仅是因为便宜。

网友:
安排上胆整流吧, 用废管子做个硅代又不是什么难事.

这样你可以试遍古今中外所有的整流管.

网友:
用2只6Z4,结成单二极管,再做全波整流,输出电流最大150mA,灯丝7.2W,刚刚好,声音比4007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1N4007整流全波整流,但用10个管子并联当一个用,尽量减少电源的内阻。当然无法做到电子管的零内阻

不懂装懂的人真的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1N4007整流全波整流,但用10个管子并联当一个用,尽量减少电源的内阻。当然无法做到电子管的零内阻

朋友
理论基础有待加强

网友:
楼主是想抬高2A3的身架,这大可不必,版主說得对摆花架子胆整流,实用性整流桥就行,什么线性好,音质好全是心理作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儍瓜才会吹嘘电子管整流比较好的。不讲理论,只论那些七十年代的顶级电子管机都用硅整流便可知。

能接受电子管放大(前级、功放),又为什么如此坚决反对用电子管整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好的就是用蓄电池,电子管发明的时候就是用蓄电池做电源的,后来采用交流电仅仅是因为便宜。

曾经看到有大师发帖,用电池(大容量铅酸储电池)给胆前级和功放供电,称,声音硬,没韵味

网友:
即然要玩电子管又何必再乎考虑让变压器多绕点灯丝铜线呢?如果考虑节约玩胆机那还不如不玩,玩电子管玩的就是情怀,感觉和仪式感,我所有D|y的胆机都是电子管整流,前级管电压用电子管稳压,能浪费多少电?不管声音是否和晶体管整流有没有什么不同,我都喜欢用电子管整流,因为我感觉才符合那个时代。个人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