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坛收的SONY CDP-552ESD维修

楼主(2020-08-22):
几天前本坛放出一台烧了保险的SONY CD,对于SONY的CD我一向是兴趣不大。顺便查了一下,该款CD用的是所谓“不死光头”、“磁悬浮”光头,86年发布,SONY的DAC,SONY的DAC还没有玩过,玩的人很少,也无人介绍,那就试试吧。
隔天收到SONY,份量倒是蛮重的,外观成色很一般,飞线不少(没有准备写的故没有留下原始照片)

先目测,用放大镜仔细检查看看电解电容是否漏液、变压器是否改过?
检查过程掉出几个零件
是这里掉出来的
没有电容漏电,变压器没有改动过,这样就第二步水洗,吹干,把面板拆下吹,太阳下晒晒,
过了两天,这期间多次吹,应该干了,通电试试,托盘可以进出,碟片不转。
仔细检查,发现RF板有个两P插座是空的,旁边找到了截断的线(不知道本坛有上传照片限制,这里及以后不能提供照片了),把它接好,开机还是不行。
分析CD机光头的工作流程应该是先检测有无光盘,接着启动主轴电机驱动光盘旋转,检索CD碟。网上资料不多,有资料提到调整激光功率及聚焦的这几个电位器会因为时间长氧化出问题,光盘不转就是激光管都没有工作,激光管要么坏了要么功率调整电位器坏了,激光功率调整电位器记下初始位置左右旋几下,再开机可以了,激光功率电位器还没有调到功率最大位置,ZDK碟都可以读,还行。至此故障解决。
谈谈效果,有点出乎意料,效果还不错,不过比马兰士CD50差点,网上的价格基本基本与之适用。磁悬浮是讹传,有滑道导轨,应该是直线电机。光头确实耐用,三十多年前的光头还能工作。

网友:
咋那么少图片,

网友(2020-10-20):
应该只水洗电路板,光头没有一起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