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6019升压电路,加负载电压就不正常

楼主(2020-08-22):
       手册这个芯片最大电流5A。现在我输入电压5V,输出5.5V。空载的时候输出电压正常,加负载电流2A,输出就掉到3.7V,拿掉负载输出电压还是保持在3.7V,要重启空载的时候电压才能保持在5.5V。换小电流负载不知道会怎么样,赶着上班没时间试,来坛子里先问下大家。
       按照手册画的图,是不是PCB布局有问题呢

网友:
电路设计PCB设计元件选用都有问题吧
就是IC烧了直通,也要有4.5V才对

网友:
怎么会有6脚呢?3脚不接?

网友:
电感低压用10U会比较好!

网友:
电感很重要,当然芯片外围关键的地方布线也要考虑科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