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现象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20-08-22):
这是我的以前用的电脑,前几天开机还是正常的。昨天开机就出现如图所示故障,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运行一下BIOS设置,是不是主板电池没电了

网友A:
主板电池没电,长时间不用的结果,重新设置一下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电池没电,长时间不用的结果,重新设置一下bios

主板电池换新了故障没有解除.请问bios如何设置?谢谢您

网友:
重启电脑,按DEL键进BIOS看下硬盘,与时间,时间准确吗?已恢复到出厂时间换电池。可以用启动U盘引导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板电池换新了故障没有解除.请问bios如何设置?谢谢您

那不是屏幕下面提示了吗,《del》bios setup,del键进入bios设置,进去后按f10存盘退出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屏幕下面提示了吗,《del》bios setup,del键进入bios设置,进去后按f10存盘退出ok~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指教! 我明天试一试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各位朋友的友情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屏幕下面提示了吗,《del》bios setup,del键进入bios设置,进去后按f10存盘退出ok~

我按照您的提示已经处理好这个故障。谢谢您了!

楼主:
这个故障在楼上几位热心朋友的指导下已经处理完毕,再次感谢你们!